[游戏] K101 MP4游戏机卡开机画面

楼主(2019-07-21):
原来焊过冲电口,正常用了一段时间。
后来冲电后就这样了,开机卡在开机
画面不动。强按开关也关不了。
只能上部的拨动开关断电。
原先可联电脑传文件,现在接电脑,能发现硬件,
但无驱动。

ATJ2259主控
代换了内存附近的晶振,也是这样。
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固件问题。
有明白的大神看一看。

网友A:
卡开机画面应该只有找固件重新刷机了

网友:
下载固件刷机

网友B:
能启动能显示一般不会是晶振问题,可能固件损坏甚至rom芯片坏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开机画面应该只有找固件重新刷机了

固件的几率大

楼主:
这个固件不知道用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启动能显示一般不会是晶振问题,可能固件损坏甚至rom芯片坏区。

room 得怎么检查啊,现在插电脑都不认了

网友C:
建议楼主,不要用这个了
玩手机的了
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固件不知道用啥的

找类似的支持这硬件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不要用这个了
玩手机的了
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

这个按键用着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类似的支持这硬件的就可以

现在连不上电脑啊,我想把游戏都考下来,再找固件刷。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连不上电脑啊,我想把游戏都考下来,再找固件刷。

能找到固件的话,升级工具里应该有驱动。不过不一定能保存原数据

网友F:
我手上也有一个酷孩x6 感觉还不如小霸王玩的爽,按键设置不知道怎么改,玩的最6的采蘑菇连发子弹 小跳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找到固件的话,升级工具里应该有驱动。不过不一定能保存原数据

这个是否按cpu 型号来查找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也有一个酷孩x6 感觉还不如小霸王玩的爽,按键设置不知道怎么改,玩的最6的采蘑菇连发子弹 小跳按不 ...

这个键位也改不了,就跳,和射击,还没有连击。可能和固件有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否按cpu 型号来查找固件

可以,但是不太可能通用,gpio定义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否按cpu 型号来查找固件

不差钱的话,弄个树莓派之类的重新弄个

网友G:
这个资料估计不好找  顺着主控型号搜搜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资料估计不好找  顺着主控型号搜搜看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但是不太可能通用,gpio定义不一样。

是啊gpio 对不上也是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