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厕所PPR管接头漏水后续的影响,墙另一侧的柜子发霉了

楼主(2019-07-21):
失败的维修,PPR管接头漏水

网友:
卫生间靠柜子这面做层防水。

网友:
卫生间是一定要做好防水的,墙上一般都上1.4米

网友:
卫生间 的墙面,没做防水???

网友:
没有做防水处理,特别是房间里

网友:
防水处理不到位引起的吧?

网友:
我的装修经验是不要在靠卫生间或者洗手间一侧装任何木制家具,随便你做多好的防水都没有用

网友:
漏水确实太烦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现在还在漏

网友:
可能防水没做好,好像有种喷雾的防水剂,可以试试

网友:
改种蘑菇,收成肯定好。

网友:
我的一套家具也是类似,靠墙定做的,不过水管都是外敷的,可能防水做的好,也是这面墙没有漏水的机会。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柜子上刷清漆,或者油漆,是否可以防水?

网友(2020-05-02):
厕所做防漏应该刷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