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HKC显示器修理电源故障

楼主(2019-07-21):
(图片)

楼主:
好久没有在数码之家发帖了,新版第一次使用,如何编辑不得要领,各位随便看看吧,主要是老显示器突然在一次关机后出现黑屏,起先以为是电脑主机的问题,插拔内存卡、硬盘,各种折腾,最后发现显示器在开机闪一下后黑屏,显示器电源灯正常,电脑音箱有正常开机音乐声,再关显示器后再开,出现电脑桌面,闪一下不到2秒又黑屏,初步排除电脑主机故障,查资料说此种情况多半是电路板电容爆浆造成,拆显示器发现电容外观正常,高压电路板上一8脚原件有烧毁痕迹,遂网上购一原机电路板,今天到货安装,顺利点亮,谢谢观赏!

网友:
不错不错,修好就好,我前天给客户修显示器差点被讹!做维修要小心了!

网友A:
那是个贴片场管,有两个是一样的,背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个贴片场管,有两个是一样的,背光用的

对,有烧毁痕迹,应该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有烧毁痕迹,应该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B:
二手板子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板子也不贵~

板子几块钱,运费十元,运费大于板子钱

网友C:
电容不换,很快又会烧场管。电容已经烤干。

网友:
惠科的显示器可视角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换,很快又会烧场管。电容已经烤干。

直接换的高压板,整块换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换的高压板,整块换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修过几十台用这种电源板的显示器,坏场管一般有几种问题,常见电容失效和灯管老化漏电。接手最多的是二次维修,换高压条,半年内烧毁。最后换灯管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过几十台用这种电源板的显示器,坏场管一般有几种问题,常见电容失效和灯管老化漏电。接手最多的是二次 ...

谢谢回复,先用着,其实想改LED由来已久,等坏了直接改LED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