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HQ46剃须刀

楼主(2019-07-21):
这货用了十几年,还是LP当年买的。。。电池不给力了,拆来看看电池规格,准备换一个继续服役。
靠,话说这玩意在十几年前卖199,赚大发了吧?
貌似电池激光焊的,估计不太好搞。。。
随手拍的,看官们看看拉倒。。。

网友:
  是你赚大发了  用十几年 还要换电池继续服役 ,现在几千块手机 还能用几年  ???

网友A:
我的飞利浦HQ262用了20年了早几年将镍镉电池换成锂电池到現在还刚刚的,比我才买的飞科要好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利浦HQ262用了20年了早几年将镍镉电池换成锂电池到現在还刚刚的,比我才买的飞科要好用得多 ...

沙发说我赚大发,你比我还厉害,不服不行

网友:
我也是02年买的HQ46,还有一个后面买的其它型号的主用,HQ46在老家备用,比较起来还是HQ46好,好像当年是荷兰产的,我现在还在用,比后面国产的明显要好用舒服。

网友B:
有一个hq36和46电池都很耐用,三洋镍铬就是牛,后面买过飞科的用没有多久电池就不要的了,现在还是买回飞利浦了,飞利浦刀头剃须感觉就是比国产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利浦HQ262用了20年了早几年将镍镉电池换成锂电池到現在还刚刚的,比我才买的飞科要好用得多 ...

电压不一样,不烧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hq36和46电池都很耐用,三洋镍铬就是牛,后面买过飞科的用没有多久电池就不要的了,现在还是买回飞利 ...

准备随便买个镍氢的换上用了,毕竟不能用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一样,不烧电机吗?

去掉原来的电路板(实际是拆掉所有元件,只保留开关部分),网购一块微型降压模块调到1.5v输+一块锂电充电带保护板,用5v充电器充电

网友(2020-07-08):
感觉飞利浦是剃须刀中的王者了

网友:
我的2006年买的,还在用呢,电池也没换,随用随充,咱们这样做要把厂家饿死了

网友:
我的都记不清年限了,还在用呢

网友:
国产的电池都是很小的,用一年左右就充不进点,还没有空间改造

网友(2021-03-22):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利浦HQ262用了20年了早几年将镍镉电池换成锂电池到現在还刚刚的,比我才买的飞科要好用得多 ...

电压不对怎么办的呀

网友(2024-07-26):
激光焊接电池?看不到焊接点啊

网友:
飞利浦适合胡子不太多人用比较合适,胡子一多要挂好几分钟才能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