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16G盘,东芝THGBX2G7B2JLA01芯片,无法量产

楼主(2019-07-21):
金士顿16G盘,一开始是容量为0,提示要格式化,但是无法格式化,用最新的芯片之星查询如下:打开U盘,主控是芯邦,芯片是TOSHIBA  THGBX2G7B2JLA01,找芯邦量产工具,不是坏块多,就是到86.7%无法写配置表,日前,盘符也找不到,不知这盘可有救了。

网友A:
真的金士顿肯定不会用芯邦啦,应该是搭配的黑片坏快太多,没有修复的价值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金士顿肯定不会用芯邦啦,应该是搭配的黑片坏快太多,没有修复的价值啦 ...

从网上找了很长时间,很可能是芯片是从苹果机的存储芯片,主控用的芯邦的,找不到量产工具,芯邦的最新量产工具都不行。

网友(2019-11-05):
1. 正品金士顿是不会用芯邦的主控的
2. 可以试一下旧一点版本的量产软件
3. 你确定这个是东芝的吗,有可能是现代的
4. 低级格式化,调高ECC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