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良心电子镇流器

楼主(2019-07-21):
入手两个二手欧普节能灯镇流器,分别标28W,38W

38W的坏了,故障现象是通电时,灯管正常亮度闪一下,然后马上转很暗的亮度,此时测功率只有5W左右,镇流器有滋滋声,断电,灯管正常亮度闪一下。于是拆开修理。
打开后立刻目测到一个250V22uF的电解爆了,换掉后测试故障依旧,参考数码论坛的资料,故障基本确定为不起震。测开关管正常,测震荡电容正常,测开关管旁的二极管正常,测双向可控硅、双向触发二极管都正常……其实以上我不只是测了,还换过……没办法,只好把那个28W的也拆开,对比参数找故障。
拆开后发现其实两个型号的镇流器实际上一模一样,标28W的实在是良心啊……

经过对比测量,终于发现是某个电容短路,外表无任何异常

标C6的位置,已被我拆下

换上C6,镇流器正常工作。
不明白C6是干嘛用的,怎么会导致不起震?

网友A:
因为这种启动器,设计是要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种启动器,设计是要预热

看第二图:非预热型

网友B:
谐振电容坏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振电容坏了呗。

坏的不是谐振电容

网友C:
822,630V,高压电容居然短路击穿了,而且没有扩大损坏,不错修好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822,630V,高压电容居然短路击穿了,而且没有扩大损坏,不错修好接着用

这个电容有啥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有啥作用?

额,这就是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