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wifi 刚连接路由器后速度凑合 但过几分钟后很慢

楼主(2019-07-21):
怎么回事啊 求解

网友A:
用其他手机或电脑WiFi连接试试,或者电脑接网线连接试试,逐步排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其他手机或电脑WiFi连接试试,或者电脑接网线连接试试,逐步排除问题

我换了个手机  没事了。。。。。郁闷

网友:
进入路由器设置管理系统页面,

看看频段是设置多少?周围是否有同频临频信号干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