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一个豪华全能按摩靠垫之背垫(SY-800B-1A)

楼主(2019-07-21):
(图片)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但是控制器里的保险丝烧了,换了之后还是烧,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但是控制器里的保险丝烧了,换了之后还是烧,不知道怎么回事 ...

检查电机有没有短路

网友:
前几年买保险的时候送了个按摩颈椎的,还凑合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机不错,可惜不是光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机有没有短路

好的,谢谢

网友:
打赏超额了,明天再来

网友:
我父母有类似的小型按摩器,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疲劳。

网友:
电机上有温控开关

网友:
这种电机拿来改装成电砂轮机应该不错

网友:
拆的真是彻底呀

网友(2020-11-24):
能发个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