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台灯位置如何修复

楼主(2019-07-21):
在出租屋捡的(别人搬家了不要了),拿回来时整个台灯外壳很粘手,然后整体用酒精擦了一遍后好一点,除了拉弹簧的位置断了其它都是好的,功率好像小了点,只有11W。天太热,懒得拆了,只来问一下有什么办法修复,感觉弹簧劲还蛮大的。

红圈圈的位置断了,应该是固定弹簧的,现在不知用什么办法来修复

一直未完成的作业

网友A:
塑料的啊,上螺丝呗。找 铁丝或别的,两边用螺丝固定上。还有,你这照片拍的。

网友B:
对焦没对好,两边夹铝片,上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啊,上螺丝呗。找 铁丝或别的,两边用螺丝固定上。还有,你这照片拍的。 ...

铁丝强度不够,两边白色的就是塑料的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焦没对好,两边夹铝片,上螺丝!

无材料。撑杆前后不能出否则挡住撑杆上下活动

网友:
双组分粘死

网友:
修着玩可以,用就买一个呗

网友:
嗯嗯,
修着玩可以,用就买一个呗

网友:
这个是肉丝MM的专长,现在可以找个理由跟MM套近乎了。。。。哈哈。。。。。

网友:
两边螺丝拧开后用铁丝这样缠行不,缠紧后再上紧螺丝,虽然丑了点
当然两黑色片有足够强度和位置的话,可以打4mm孔再穿m4螺丝挂弹簧

网友:
最后的图片是工作台用电?

网友:
这是偶见过的最大维修电源板

网友:
做个金属片装接头上,应该可行

楼主:
在不急的情况下弄了几个元件,算是修复了,用了几个空开上的接线头,还有一个铜片,红色的是双面粘胶,主要是怕弹簧那个勾挂花灯杆。就这样了,可以暂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