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家有做维修的要加倍小心了,给客户修显示器差点被讹!

楼主(2019-07-21):
我前天给客户修显示器差点被讹!客户拿显示器来说插上电没反应,我一看是飞利浦274e,这个显示器平时坏的最多的就是外置电源,直接接可调电源发现电压立马掉到2.5V电流超上限报警,所以判定是驱动板供电位置有短路,于是跟客户说,这显示器现在看是供电问题,有没有其他问题只能修好供电之后再测试,于是客户同意维修,立马着手拆,因为是窄边框设计,不用费时费力的抠外壳,只要把后面的8颗螺丝拆掉就能拿掉外壳,准备拆机时客户说有事要出去,于是留了电话就走了。

拆开后盖找到短路位置处理好,上电一看,心中一百万只cxk在狂奔!显示器背光出来了,但是没有图像,因为显示器最下面支架位置明显是受外力折断了,主要是现在的显示器不点亮背光很难看出来是否碎屏的,不然这种情况我绝对不会给客户拆机维修的,毕竟做了十几年维修了,这点基本常识还是知道的!

于是给客户打电话把客户叫回来,客户还没看见屏幕就说是我把屏拆坏了,问我怎么办!我直接就说,我还没说屏幕坏了你怎么就知道屏幕坏了,而且我拆机器根本碰不到屏幕,8颗螺丝一拆就散了,如果屏幕坏了只能是你的问题,要么你自己调节的时候掰坏的,要么你拿我这的路上顿坏的,还是那句话,我拆机不可能碰到你的屏幕,你要是非说是我拆坏的也可以,随便你怎么说,反正不是我的问题!然后客户说要看监控,我直接说,看监控能出来吗?你拿来的时候就是坏掉的,根本就点不亮,要是能点亮闪一下呢,我能看到你的屏幕有伤我都不可能接手这个维修的活,不然维修的几十块钱没赚到还倒赔几百块,这种事情估计只有傻子才会做吧!而且我做了十年维修,拆过的屏幕上千个了,就没拆坏过,我拆过75寸无边框的电视都没坏过,现在手上还有32寸的超薄无边框显示器在维修呢,32的都没拆坏我能把你的27的给搞坏了!然后客户就走了,没到2分钟又回来了,拿起显示器就走了,也不知道啥意思,反正再也没回来!

最后还是和各位坛友说一句,维修需谨慎,咱们帮忙也好收钱也罢,一定要谨慎,一定事前把责任划清,不然惹上麻烦就不好了,毕竟人心隔肚皮,且修且珍惜吧!

网友:
人心大大的坏了

网友A:
路上的碰瓷党开始发展新业务了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人

网友B:
估计在旁边打了个电话,胜算不大放弃了。

网友C:
兄弟你没养成拆机拍照的好习惯,如果店里有监控可以把角度对到工作台位置也行

网友D:
这也是我退出10年手机维修生涯的原因之一

网友:
哈哈,遇到坏人了

楼主:
哎,世态炎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上的碰瓷党开始发展新业务了

哪行都有碰瓷的,前几年还看见过拿坏笔记本出来碰瓷的呢

楼主:
咱们坛子里的坛友就是太善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在旁边打了个电话,胜算不大放弃了。

嗯,有可能,反正我一朋友就是刑警,大不了让我朋友出警来解决这个客户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是我退出10年手机维修生涯的原因之一

真的是好多人的良心被狗吃了,不然怎么那么多养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没养成拆机拍照的好习惯,如果店里有监控可以把角度对到工作台位置也行 ...

你这么说只能说明你不是专职的维修人员,专职维修的人哪有时间去拍照啊,养家糊口的活计不是闲来无事拿出来作秀的!就算是有监控做拍照,我在帖子也说了,现在的显示屏做的很有意思,没有背光根本看不出来是否已经损坏,甚至有些屏就算用手电照都看不出来的!就监控那三两百万的像素能在两米之外看出来这个没有背光的屏幕是否损坏?我只能说我做了十年维修,见过无赖赖人的伎俩,他们真的想赖你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就算让JC来也只能调解,最好的结果也就是维修工免费给修好或者一人一半再买个新的,这种事见得不是一个两个了

网友:
兄弟  送你一句宝典   IPS的不管是电视还是显示器都别碰 (别修除非是朋友的或者自己家的 别收除非是垃圾价或者试机能正常点亮)  ips屏幕没有自己的背光和驱动板信号是很难看是不是屏幕碎了   但是碎的很厉害的拿手电手机照仔细看三基色的晶体反光能看见 但是外玻璃没碎就看不见

网友:
看一下,如果保修的标签没有了,拆机器要慎重

网友:
很正常,感觉一半一半吧,不懂的客户瞎骂 坑维修的人多,维修坑人的也多。我电脑充电充不进,拿去修一下,修完我打开一检查电脑CPU型号还变了,人维修还死活不承认的也有。

网友:
营业场所有套360度高清监控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我觉得高清监控真的是必须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只能说明你不是专职的维修人员,专职维修的人哪有时间去拍照啊,养家糊口的活计不是闲来无事拿出 ...

他指的应该是监控当中有你拆机的过程,这个过程你没有碰屏幕坏的那个地方,视频不用太清晰就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