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魅族的充电器5-9V2A

楼主(2019-07-21):
拆个魅族的充电器5-9V2A,电源做工不错可惜坏了,具体现象就是电压一直有无有无,通断通断,插led灯就是个闪光灯。

网友:
魅族充电器,印象中一直是挺精美的

网友A:
一个魅族充电板正吃灰中。突然没输出拆开就正常了。

网友:
打咯了,检查输出有没有短路

楼主:
输出没短路,486欧姆翻转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魅族充电板正吃灰中。突然没输出拆开就正常了。

也有一魅族5v2a充电器,放在好久没用,不知道怎么就坏了,试了好多次都不行,铁锤拆开后再试竞然又好了,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