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谁还在用AMD270或250的,这个内存延迟正常吗?

楼主(2019-07-21):
270测试,二级缓存延迟21点多,怎么这么高呢,正常吗.

网友A:
的确太大了.不太正常.我有1055T和9550的也没那么高啊,同是K10架构.

你的内存延时和L1延时倒是比我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太大了.不太正常.我有1055T和9550的也没那么高啊,同是K10架构.                                       ...

内存延迟和cpu主频关系很大,我还有块7550 2.5G的,用这块主板内存相同,延迟是8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太大了.不太正常.我有1055T和9550的也没那么高啊,同是K10架构.                                       ...

这7550的测试,相同主板相同内存,800*2

楼主:
最近还测了一块a55+3400 内存1333*2,这个内存延迟也比较高,感觉降低延迟CPU的主频最重要,然后是双通道和内存频率,好像还有主板关系也挺大的。

网友:
我印象里差不多,x2 二缓跟x4、x6三缓差不多

网友B:
显然不正常,我的210e l2 延时  6.0ns。

网友:
210e 开核后L2还是这个水平。开核后没有L3.优点是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不正常,我的210e l2 延时  6.0ns。

那就奇怪了,这块主板跑7550缓存延迟还是很正常的,难道这个cpu有问题?

网友:
以前用过,现在换新了

网友C:
ddr2和3的区别吧

我的开三缓的x4-6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2和3的区别吧

我的开三缓的x4-640

昨天在一个朋友那里刚好有块240测了一下,二级缓存确实很慢,和我的差不多.20多,没想到这个系列用料还倒退了.二级缓存延迟差不多相当于别人的三级缓存.我那块7550缓存延迟都比它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太大了.不太正常.我有1055T和9550的也没那么高啊,同是K10架构.                                       ...

昨天在朋友那测了块240二级缓存延迟和我的差不多,看来这个系列都是这样了.你这块955缓存好像也不太快啊,正常二级缓存延迟应该在6.3左右吧,难到是主板的问题?还是这个系列CPU就这样?我本来想买块945来用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在朋友那测了块240二级缓存延迟和我的差不多,看来这个系列都是这样了.你这块955缓存好像也不太快啊, ...

我这块是9550不是955,用的是DDR2 667双通道,架构和内存都没你的新,而且L2的延时是11.1ns,你的240理论上只会比我快,不应该比我慢的.我这CPU对应的就是7750的那一代.而1055T对应的就是240那一代.一个是65nm工艺,一个45nm工艺.240就是45nm工艺的,应该要比9550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块是9550不是955,用的是DDR2 667双通道,架构和内存都没你的新,而且L2的延时是11.1ns,你的240理论上只 ...

经测试270系统cpu二级缓存延迟确实很慢,那天测试用的是朋友的240和他的主板,测试结果和我的差不多延迟20多,这延迟还不如我的老cpu7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