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上网卡+tp4056组一个充电线

楼主(2019-07-21):
以前的插SIM的上网卡 也没用了,把它拆了做个电池充电线

拆机后(已经拆过件了)

tp4056 说是正版4056 正不正版不知道 ,貌似电池接反没有烧片

接好线后 弄点导热硅脂 利用原电路板给芯片散热。

弄好后的图

试机OK

tp4056方便易用 体形又小巧 适合diy。就是身型娇小散热不行 这次diy得益于上网卡本身良好的散热 全速微温。谢谢欣赏

网友:
这办法还真不错,我的4056小板充电热的不敢用手摸,现在温度怎么样?还热吗?

网友:
正版4056已经不多见了,现在全是其他的小厂。。。
F标的就5毛/片,后者2毛/片。。。但发热大和耐压低

设计充电是1A,可以改电路板上电阻改电流。。对应不同容量电池。。。随便折腾折腾用用呗

网友:
原电路板电路没断开吗?

网友A:
最好再加个自动极性板,避免电池反接。或者TP4057自带电池防反接,但是电流只有4056一半。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 超小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297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再加个自动极性板,避免电池反接。或者TP4057自带电池防反接,但是电流只有4056一半。 ...

4057可以多个并联

网友:
没看出咋散热呢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是个孕妇来的。。。。大婶好久没有发贴了,在折腾些什么?

网友:
上网卡外壳大了些,插在立式充电头上使用还可以,卧式的会受一定影响。

网友:
不错,充分利用,这才叫创意

网友:
用U盘、Ukey这些的壳子更小巧

网友:
一般来说,网上的4057x2小板,充一节18650够了。最初的TP4057精度还行,后来网购发现有些新款杂牌4057x2,会导致精工保护板过充动作,有些手机电池等充的不是很满。以前的ETA9635当充电板还行,虽然也跟4056那样没电池防反接,但好像采用了负公差电压,大概在4.1V到4.2V截止。

网友(2019-10-17):
披著狼皮的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