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指针式表头烧了,然后就反向偏转了

楼主(2019-07-21):
自制的小电磨和电动螺丝刀的专用电源上接了个5A电流表,今天堵转把电流表烧了,处于最大量程处不能归零了

拆开后发现除了上下游丝乱掉外,各焊点连接良好,内阻也正常

游丝没有断,只是无法复位了

装回后用自制便携电源和可调电阻测试,电压3.8V、电阻118欧、电流约40毫安时反向满偏

除了方向是反过来的,其他和正常状态一致,单纯就是游丝造成的吗,还有其他没发现的问题吗?
另外,这块表应该已经不准了,我打算把它改成音频电平表,给点建议呗

网友:
游丝乱了,卡住了吧~

网友:
估计是受到了冲击,导致螺旋弹簧游丝变形,需要想办法复原,但非常精密不好弄回。电机类负载,有些效率高机械特性硬的等,容易导致启动电机超量程。数字表头虽然不太怕瞬间超量程,但是电机的纹波干扰会导致数字乱跳。

网友:
这种表到处有,至于那么节约吗?

网友A:
很可能是游丝过流后烧红了,没有弹性了(或弹性不足)造成的,换游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游丝过流后烧红了,没有弹性了(或弹性不足)造成的,换游丝。

有道理,游丝反复拉拽了几次都没能复位,或许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游丝过流后烧红了,没有弹性了(或弹性不足)造成的,换游丝。

游丝是不可能过流烧红的,让那种情况下只会烧掉表头线圈,现在只是大电流冲击表头,导致剧烈震荡时,游丝被搅乱了,可以试着用镊子慢拨动,如不能复位可以拆下游丝复位后再焊上,一般不会影响精度的,不过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平衡

网友:
扔了吧~只有一个而已~没什么作用!

网友:
可怜的游丝。。。

网友:
估计游丝或动圈卡住了,调整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