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华为HS8145c5光猫

楼主(2019-07-21):
说是3.0其实是缩水3.0。
E/G制式硬件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A:
我用的也是这货,经常出现无线网络不稳定的情况。楼主能否介绍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这货,经常出现无线网络不稳定的情况。楼主能否介绍详细一点? ...

光猫自带你无线功能就算啦,老实花钱买个吧。

网友B(2019-10-14):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这货,经常出现无线网络不稳定的情况。楼主能否介绍详细一点? ...

我直接把天线拔了,芯片吹掉,把无线彻底阉割,省电ing~~~

网友(2020-05-01):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把天线拔了,芯片吹掉,把无线彻底阉割,省电ing~~~

正想着能否废掉WIFI部分,原来真有人敢干

网友:
WIFI芯片后面有个0Ω电阻,不知道是不是WIFI芯片的保险电阻,如果是的话拆掉电阻就行

网友C:
为什么国货大多会越做越缩水 而不是越做越完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国货大多会越做越缩水 而不是越做越完美呢

一个字,钱,做的太好,卖不出去。能用就可以,现在的国内的物价很高了。

网友D:
这个网络不稳定是什么造成的?知道不楼主?最近刚换了一个,玩LOL老出现掉网的问题,QQ重新自动登录!

网友:
我也拆了,cpu是SD5117L,和这个不一样,背面也不一样。

这玩意被我重置以后,用loid注册以后,只剩下TR069了,超密也变了。

拿到超密后,自建B和R,参数也和以前一样,但感觉网速上不去了。

我又拿出PT622G,除了itms不下发,注册也能成功。

网友(2020-07-12):
引用 网友D:
这个网络不稳定是什么造成的?知道不楼主?最近刚换了一个,玩LOL老出现掉网的问题,QQ重新自动登录! ...

请问后面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款光猫,经常无缘无故就断网了,没有任何征兆,游戏玩一半莫名其妙就掉线了,急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