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再次折腾去年买的OV彩壳U盘

楼主(2019-07-21):
去年有一段时间,爪子痒痒撸的,这个U盘橙色的外壳看着很舒服,手感也可以。后来折腾过一回,只是量产,速度提升不少,见上一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8379

后来就一直吃灰中……

这个颗粒当时量产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从芯片型号看,是48G TLC的颗粒(Micron MT29F384G08EBCBB),但当时量产,死活只能量产出30G多点,而且量产完后,测得的写曲线几乎没有波动,更像MLC颗粒的写曲线,再后来就没再研究这个事儿。

就最近,突然想到了可能的原因:
这个颗粒是产品代号是B0KB,大家知道B0KB和L06B是一个东西,可以开成TLC和MLC两种模式。那当时量产后,出来平滑的写曲线,就有极大可能一芯的量产工具,把这个颗粒量产成了MLC(L06B)模式。

最近喜欢上了SM3281,3281本来是支持L06B的,“培你看流星”同学前段时间写了个开B0KB的教程,我看了下和我现在U盘的这个颗粒是一样的,于是就萌生了搬板的想法 。

说干就干,第一步,拆U盘

风枪200度,对着尾部的堵头吹了几十秒,用刀很容量就可以把堵头撬下来了,里面是这样的。

有一大陀的热熔胶,同样方法拆USB头一端

拆出来后是下面这样的

知道为啥后面一大陀热熔胶了吧?板子是通用板,壳子是G2的壳子,后面需要垫东西,SO……

看下主控:

一芯FC1179,现在市面上很多usb2.0接口的U盘用这个主控。

看下颗粒

下面就正式搬板子了,320度把颗粒吹下来,不能懒,下一步重新植锡(最近卖给坛友一个32G U盘,双贴16G颗粒,结果到坛友手里后,有一个颗粒虚焊了,导致重新开成了16G,虽然退了一些钱,但还是挺对不住坛友的,估计当时自己偷了个懒,看从固态拆下来的颗粒锡球较完整,没有重新植锡的原因,看来还是不能偷懒,还是稳一点好)。

最近刚买了张0.2mm的钢网,原来用的0.15mm的。0.2的这张植出来锡球明显大一些。

300度吹到3281上(3281的锡球之前有一次忘了啥原因,给铲掉了)。
因为锡球大一点,所以感觉颗粒和板子之前明显有缝隙,用0.15mm钢网的时候,缝隙想当小。

量产参数设置,参考了“培你看流星”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19

量产顺利通过,速度测试如下图:

3281有一定的4K速度。
找时间再跑圈看看。

此贴到此完结,下一步目标:看能否把这个颗粒,在3281上开成MLC模式。有兴趣研究研究吗?@丶陪妳看流星

网友A:
这盘我也入过一个,不过是东芝TSOP的8T22,已经搬家到3268上,做个启动盘正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盘我也入过一个,不过是东芝TSOP的8T22,已经搬家到3268上,做个启动盘正合适。 ...

我也有个东芝的,搬家到3268上速度如何?顺带再买了几个,发现居然又变成了GL823,但速度还不错,大文件读写居然差不多
老哥有没有想法搞个拆开看看?狗东18.9,如果拆到TF卡那就真的牛逼了

网友:
B0KB的是不能切到MLC模式的、
只有L06B工作到了B0KB模式下才能切回L06B模式
群联有部分主控的工具是有L06B切换选项的(L06B切到B0KB)、2251-09好像、

不过你硬要说用L06B的固件开了就是MLC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