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 2258G 2254G的量产软件通用吗?

楼主(2019-07-21):
sm2258H 2258G 2254G的量产软件通用吗?我量产2258G和2254G都报错,是不是量产软件不通用啊?

网友A:
58g和54g都能用58h的工具开,但是主要看颗粒的支持情况,58h目前流出的工具支持的颗粒很少

楼主:
量产sm2258G是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和54g都能用58h的工具开,但是主要看颗粒的支持情况,58h目前流出的工具支持的颗粒很少 ...

量产2258g是pretestf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产2258g是pretestfail

这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版本的?

Q0612和Q0719都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Q0612和Q0719都这个错误

那就不清楚了,反正我确实开不出来建兴54g和58g自带的颗粒,工具也有颗粒对应的数据,换了别的颗粒能开

网友(2019-10-27):
引用 楼主:
量产sm2258G是这个错误

就我一个报错unknown fai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反正我确实开不出来建兴54g和58g自带的颗粒,工具也有颗粒对应的数据,换了别的颗粒能开 ...

你开过M5R吗发一下工具,我报错未知指令。

网友B(2021-09-28):
能用2258xt的软件开2258H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2258xt的软件开2258H么

太可以了

网友:
根据颗粒找开卡工具版本2254G用2258G H或者2258XT工具都能开

网友:
有些是通用的,可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