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到个对讲机求各位大神指点怎么玩

楼主(2019-07-21):
可惜了,没有捡到天线,也没有充电器,只有这一个电池,还不知道能不能用,对讲机,也不知道是不是坏的。
所以来万能的论坛上请教各位大神,我应该怎么样给这块电池充电?还有这个对讲机有哪些功能,能怎么玩儿?

网友:
序列号还是遮起来的好

搜到几个文档
https://www.manualslib.com/k/kenwood+th-k4at.html

【service manual】 里可是有原理图PCB布局的哦!!!

网友:
网上搜健伍对讲机,搜到同一型号后就好好办了

网友A:
电池的材料、极性和电压不是已经标注出来了吗,要充电不难吧

网友:
怎么玩,难道是想偷听?

网友:
弄副耳机戴上,开着机去捡的地方转转看能不能听到机密消息,没准发财机会就来了

网友B:
配个天线吧,不然容易烧功放,拿到塔吊多的地方扫频道与塔吊师傅聊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个天线吧,不然容易烧功放,拿到塔吊多的地方扫频道与塔吊师傅聊聊天

好的,谢谢兄弟提醒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材料、极性和电压不是已经标注出来了吗,要充电不难吧

我0基础。。。不知道能不能用路由器的DC电源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0基础。。。不知道能不能用路由器的DC电源充啊~~~~

不能,电池是7.2V的镍氢电池,需要用小电流长时间充电,路由器电压的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电池是7.2V的镍氢电池,需要用小电流长时间充电,路由器电压的电流太大了 ...

搜了一下貌似没有充电器,大神跪求给个解决方案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貌似没有充电器,大神跪求给个解决方案呀

找卖儿童玩具的电源的,7.2V电池的充电器输出应该在8.4V左右。
另外说句不负责任的话,既然是捡来的,而且也不知道已经用了多久了,那找个8V左右的充电器或者电源也是可以用的,最多电池寿命短一些,倒还不至于一充电就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卖儿童玩具的电源的,7.2V电池的充电器输出应该在8.4V左右。
另外说句不负责任的话,既然是捡来的,而 ...

感谢大神,我回头就去拆我儿子的玩具汽车充电器,哈哈哈~

网友:
搜索当地业余无线电俱乐部联系方式,让他们带你入门

网友:
学会使用--加入无线电运动协会--然后无限垫钱了,欢迎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