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110v用220v的那些事

楼主(2019-07-21):
闲来无事。突然想起来想要用110伏的牧田想要直接用220。想着能不能用电阻丝代替降压。于是就有了这个

楼主:
就是把电阻丝串连在电路中。

楼主:
就是把电阻丝串连在电路中。调整电阻丝的长度。直到听到工具的转速合适。

网友:
总觉得不安全

网友A:
不怕电阻丝发热发红烧断吗

网友:
电阻丝不安全,串电容吧,效率比电阻丝高多了

网友:
说得好,电阻丝不安全,串电容,效率比电阻丝高多了

网友B:
串电容只是限流电压没什么变化。串电阻丝,电流小时电压大,电流大时电压低,烧机的节奏,串什么都不好用,弄个变压器吧。

网友:
借楼出一个220转110的变压器

网友C:
小体积选大功率可控硅调压(4000w),但是我在家里用选择220伏转110伏的变压器。

网友:
电阻丝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电容只是限流电压没什么变化。串电阻丝,电流小时电压大,电流大时电压低,烧机的节奏,串什么都不好用, ...

变压器有的,款直在用。但是总有那么点不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电阻丝发热发红烧断吗

试过堵转,没有红。

楼主:
为什么呢。可以密封包装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体积选大功率可控硅调压(4000w),但是我在家里用选择220伏转110伏的变压器。 ...

这台机器我,试过用可控硅方式火花大。吓人。但是昨天试的电阻丝没有感到和变压器的有分别呀

楼主:
已经制作水泥电阻.已经上图片,视频没有地方上传?

网友:
对于电钻来说,电阻降压属于正反馈,钻头阻力小的时候降压小,电钻疯转;钻头阻力大时降压大,电钻没劲啦,跟需要的阻力小时小力矩,阻力大时大力矩正相反。

网友:
真。水泥电阻

网友:
一半的功耗消耗在电热丝上面了 而且还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