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洋垃圾插线板

楼主(2019-07-21):
上次榴莲包的东西 朋友特意换的电源线

插座不大固定螺丝不少

拆开后的样子 金光闪闪

电源线是焊接处理

插片特写

防护门的样子

拆一个下了 仔细看看

背面其实刚才看过了

一层层拆解 最开始拆下最后一层

拆解后的样子

中间防护片

防护工作原理

拆出来铜条 原来里面还有绝缘底座貌似电木

绝缘体的样子

插头插上真的很严谨

最后看下拆光的底座

全贴完 感谢观赏

网友:
这插片相当于加倍电流了,用在220V可以当16A用

网友:
一看着线材配不上这个插座。       线材是国标的,不是日标的,日标线比这个粗很多很多,而且不会锡焊,电流大发热容易脱掉,不符合日本法规。

网友:
看着一般 能用~

网友A:
洋垃圾都比国产顶配的质量好啊!!!
支持国产,但国产只会坑自己的同胞
以后我也买洋垃圾。

网友:
现在还有人玩这个吗?

网友:
小日本的插排,插头的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洋垃圾都比国产顶配的质量好啊!!!
支持国产,但国产只会坑自己的同胞
以后我也买洋垃圾。 ...

小日本是110伏电压,插座承受相同功率的话电流比中国的220伏电压大一倍,所以电线铜件都比中国的加厚一倍这个是正常的不然发热严重会出问题。
并不是日本的质量东西好中国的产品质量差。建议楼主买名牌产品非要买5块钱一个的插座只能是坑你没商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是110伏电压,插座承受相同功率的话电流比中国的220伏电压大一倍,所以电线铜件都比中国的加厚一倍 ...

那么多有钱人都跑去日本买电饭锅,买马桶。。。。。。。难道他们都是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有钱人都跑去日本买电饭锅,买马桶。。。。。。。难道他们都是傻? ...

那楼主只能问他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有钱人都跑去日本买电饭锅,买马桶。。。。。。。难道他们都是傻? ...

其实卖给你的不是他们平时用的,因为电压不符,到国内不转压的话,肯定要炸掉。

eewwpp说的没有错,实际就算是日本的不合格品,只要是正常使用的,都比国内的同标要好。  因为日本标称是功率并不是安培,100的功率    220要达到的话电流减一半,如果次品在日本能用,在国内肯定是可以用的,而且还不错。

网友C:
做工和用料确实比国产的都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和用料确实比国产的都要好一些。

人家标功率,100V市电达到的功率,如果220V要达到同样的功率电流明显要减不少,而插座和线材实际考量就是电流承载。

足标的100V电线,对于220V来说那就是粗了一倍还不止。      次品那一般是0.8或扣掉冗余顶格使用,那对于220V就算0.8   也粗了不少,甚至比某些国标带冗余的还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有钱人都跑去日本买电饭锅,买马桶。。。。。。。难道他们都是傻? ...

感觉很多是价值观的问题,我见过一同事去日本买了一电饭锅(差不多400RMB),然后回来到处跟我们说日货比她买的国产货(180左右RMB)多好多好,很多人也认同,我也是服了。
其实我觉得日货就是比国产的品检要严,质量自然就好些,而且假货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很多是价值观的问题,我见过一同事去日本买了一电饭锅(差不多400RMB),然后回来到处跟我们说日货比 ...

跟国内同价位的比质量也好很多啊。虽然我们对这个国家没什么好感,但不能否认,人家的质量确实比国产的好。

网友:
这个插排不是日本本土货。但是做工确实厉害。

网友:
这种插板好用的很!

网友:
认真做产品
也感谢楼主仔细拆解&分析

网友:
线才是精华,换了线少了一半的价值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些洋垃圾,比国产品牌货还要牛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