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块华硕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9-07-21):
       来自于回收站,壳子没有了,就是这样子。
看看这是华硕哪款笔记本的电池,年份是哪年的,
三组电池都有电压,但输出口量不到电压,是不是因为没接笔记本就没输出?

网友A:
9个18650电池的笔记本还真没见过!

网友B:
芯片被锁定了吧  或者控制板坏了

网友C:
这个可能是过放了导致保护板锁了,然后维修的人充满电压试试能不能有输出,结果没输出就放弃维修了,直接丢掉了,不然电压不可能这么满的

网友D:
电池的主要成本是18650 他没有问题 应该坚持休息一下 期待更新

网友E:
那是保护板锁电芯,电池组一致性估计不太行,只能拆分装到并联电芯充电宝套件里,笔记本充电宝有不少串联电芯也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9个18650电池的笔记本还真没见过!

是啊,TB上翻了一遍都没发现这形状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被锁定了吧  或者控制板坏了

板上有电压的,就那接电脑的端口量不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是过放了导致保护板锁了,然后维修的人充满电压试试能不能有输出,结果没输出就放弃维修了,直接丢 ...

你说的对,补充过,又放着吃灰一月两个月吧,还有这么多电
这是不是被锁了? 难道就只能拆电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主要成本是18650 他没有问题 应该坚持休息一下 期待更新

这个保护板不知道怎么弄...估计最后就拆电池或咸鱼吧, 没的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保护板锁电芯,电池组一致性估计不太行,只能拆分装到并联电芯充电宝套件里,笔记本充电宝有不少串联电 ...

这种能解锁吗? 电压最低的里面估计有不太行的,看来只能拆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能解锁吗? 电压最低的里面估计有不太行的,看来只能拆芯了

一般没法解锁,好像有些修理店可以解,但弄的功夫和价格比电芯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没法解锁,好像有些修理店可以解,但弄的功夫和价格比电芯都贵。

那就没必要了, 还是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补充过,又放着吃灰一月两个月吧,还有这么多电
这是不是被锁了? 难道就只能拆电芯了
...

锁了没专业工具解不了的,只能拆电池了,我有个宏碁本子电池4串16650电池,比18650小一号,竟然有2500mah一节,可惜坏了一节充满电也没输出,只好拆了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了没专业工具解不了的,只能拆电池了,我有个宏碁本子电池4串16650电池,比18650小一号,竟然有2500mah ...

这种电池可以做充电宝用的吧

没有工具测,,,,不知道怎么看电芯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池可以做充电宝用的吧

没有工具测,,,,不知道怎么看电芯容量

充电宝都是这种容量型电池肯定没问题,没壳子只能看电池上面的参数了,这个标24E就是2400mah一节。

网友:
还是拆开电池用吧,我老婆笔记本宏基的8年了,电池不行了断电锁死没法搞

网友:
保护板坏了或者锁了。

网友:
三并三串,9块电池的,换你护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