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字电位器AD5172如何调整?玩过的大侠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9-07-21):
数字电位器AD5172如下图所示,本人购置了一个I2C通讯的适配器,已建立连接,电阻也可以调整,但是就是最后容丝无法烧断,保存存储的电阻值,是我工具买的不对还是设置I2C通讯错误,现特发贴,求助论坛上的达人,帮助下小白我 感谢万分
芯片手册

网友A:
每次都重新设置阻值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重新设置阻值不行吗

和机械电位器一样,老大你设好每次都去调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机械电位器一样,老大你设好每次都去调么?

存在eeprom里 单片机每次启动自动调啊

楼主:
是的,所以本人不会保存,求会调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