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锅保温灯亮,加热灯不亮,是保险丝坏了吗???

楼主(2019-07-21):
电饭锅保温灯亮,加热灯不亮,是保险丝坏了吗???

插上电,保温灯是亮的
但是按下加热键,灯是瞎的,也不加热。

补充内容 (2019-8-9 22:48):
换了保险丝就好了,加热按钮按下去灯亮并且也有加热效果了。

网友A:
上图看一看呀,是不是开关坏了?不知道是不是用的这种开关

网友B:
换个电饭锅温度保险丝试试,我家3个电饭锅坏都是换了这个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饭锅温度保险丝试试,我家3个电饭锅坏都是换了这个修好了

嗯。可能是的

网友C:
灯亮说明电通的,温度保险是好的,按下加热开关,灯变瞎了,说明开关也是好的,(没有说明加热灯是否亮)这下就剩下电热丝了。

网友:
电饭煲是电脑型还是机械型的

网友:
附上机械型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一看呀,是不是开关坏了?不知道是不是用的这种开关

也可能触头粘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亮说明电通的,温度保险是好的,按下加热开关,灯变瞎了,说明开关也是好的,(没有说明加热灯是否亮)这 ...

以前按下加热,加热那2个字处的灯也是亮的,是坏了后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触头粘住了

可以按上按下,拆开看,没有看到有黏住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按上按下,拆开看,没有看到有黏住的地方

弹性不好也会的,自己的也是,过了不少时间才发现是弹性问题,量时倒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性不好也会的,自己的也是,过了不少时间才发现是弹性问题,量时倒通的。 ...

已经买了保险丝,1.3元5个。反正买几个备用没坏处。过几天到货了换上试试

网友E:
加热盘,温度保险,加热开关,指示灯,就这几个元件,开机都是大电流,很容易坏,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热盘,温度保险,加热开关,指示灯,就这几个元件,开机都是大电流,很容易坏,查一下 ...

已经买了保险丝,1.3元5个。反正买几个备用没坏处。过几天到货了换上试试

网友F:
这个是开关触点烧坏了。拆开看一下很明显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保险丝,1.3元5个。反正买几个备用没坏处。过几天到货了换上试试 ...

看来是机械式的,那就是按下的按钮关联的开关接触不上啦,打磨触点或者换新吧。

网友:
保温灯亮就是上面线路图的那两个开关始终是开路状态。
一个是那个压杆开关,可能触点接触不好。另外一个有的是温控开关,触点也可能不接触,有的是一块小发热丝,可能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机械式的,那就是按下的按钮关联的开关接触不上啦,打磨触点或者换新吧。 ...

不是这个问题。换了保险丝就好了,加热按钮按下去灯亮并且也有加热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开关触点烧坏了。拆开看一下很明显的

不是这个问题。

换了保险丝就好了,加热按钮按下去灯亮并且也有加热效果了。

楼主:
补充内容 (2019-8-9 22:48):
换了保险丝就好了,加热按钮按下去灯亮并且也有加热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