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想知道金士顿FD16B08UCT1-AF颗粒真实料号的进来

楼主(2019-07-21):
弄了个金士顿KC300,开卡困难,用7ddj 256g普通固件的id能开出来,其他7ddj的id怎么都开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拆颗粒上测试架,发现原来是7ddk
闪存id是:98DE94937650,对应的是TH58TEG7DDKTAXX

2281开卡的话选择TH58TEG7DDKTA20对应id都可以的,如果开出来用机箱背板的usb2.0接口,我就是用延长线的接口结果怎么都开不出来

但是用7ddk黄金固件开出来的写入速度没有用7ddj 256普通固件开出来的速度快

也不知道为什么7ddk也可以用7ddj的id开,明明id都不一样

以前没用过2281,顺便问问2281的09项原始值是不是一直猛增一刻都不停,01项每次读取文件的时候也是不停的涨?

网友A:
K家的白片F大部分是Micron和Toshiba两家的,根据主控型号可大致推测出MLC还是T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K家的白片F大部分是Micron和Toshiba两家的,根据主控型号可大致推测出MLC还是TLC ...

这个推断毫无意义啊,sf开卡可是要精确到具体料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推断毫无意义啊,sf开卡可是要精确到具体料号的

随便选个东芝的开卡配置文件下去,出错之后READ_FLASH_ID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选个东芝的开卡配置文件下去,出错之后READ_FLASH_ID就有了

怎么read flash id啊

网友(2023-11-27):
谢谢 我正好也是这个盘 但我没开成功   在检查完闪存一会就停了 ,请问除了设置 写保护、 选电源01、和温度175 其它还需要设置吗

网友:
向驱动器发出一个 idledirect 命令(Issuing an IdleImmediate command to the drive )后面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