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锅保险丝185度和169度能否通用???

楼主(2019-07-21):
电饭锅以前保险丝是SP RY TF169°C  250V 10A 现在能用185度10A的么???或者用172度10A的么???都可以么?

尚朋堂电饭锅,5L 690W的,平时感觉饭不太容易熟,容易跳到保温。是不是该换185度的好???还是略微高3度的172度的好?(电饭锅原装是169度的)

网友:
可以用。如果急用的话用电线连上就可以。等有温度保险之后再换。

网友:
接近的更好

网友:
换172的就好

网友:
楼主,饭。。。熟不熟和温度保险丝没半毛关系。

网友A:
电饭锅熟跳是中间磁体关系

网友:
5L才690W功率有点低,是机械式普通电饭煲吗?是的话煮不熟就是锅底磁钢没磁了,换个磁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饭锅熟跳是中间磁体关系

楼主这个应该是那种智能微电脑的,这种里面都是个什么温度传感器,您说的那个的是按下去煮饭,跳上来保温的那种,103度消磁

网友:
如果是220进线端接的可以

网友:
温度保险是防干烧的,正常使用时根本用不着它,应该和饭在多少温度时跳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智能控制煮饭时间了,和你那温度电阻扯不上关系,那只是个温度保险丝,起保护作用的,你想要温度高一点,可以把底部的温度开关换温度高一点的,估计只有这个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智能控制煮饭时间了,和你那温度电阻扯不上关系,那只是个温度保险丝,起保护作用的,你想要温 ...

是普通的电饭锅,不是智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普通的电饭锅,不是智能的

原来是这种的··那你就换个磁钢就可了,可能你的瓷钢退磁了。或者换个温度稍微高一点的试试。这种电饭锅跳闸以后要过二十分钟再打开,里面的发热盘余温还会继续煮饭。我以前是跳闸了等待10分钟再按压一次开关,等他跳闸以后等20分钟再开,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种的··那你就换个磁钢就可了,可能你的瓷钢退磁了。或者换个温度稍微高一点的试试。这种电饭锅 ...

哈哈,不用这么麻烦。我搞明白了。是水放少了。只要多放20-50ml水就完美解决煮不熟的问题了。

网友C:
饭煮不熟的故障是有多样的:
有一种是锅体变形或发热盘变形,导致发热盘和锅传热不良,这种问题通常会出现一边出锅焦一边煮不透。
另外一种是外壳底座老化,或者是摔过底座变形下面的磁钢阀移位出现温度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饭煮不熟的故障是有多样的:
有一种是锅体变形或发热盘变形,导致发热盘和锅传热不良,这种问题通常会出现 ...

我的应该是米少水放少了的原因。多放点米和水,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