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新出的华为ec6110t.重要的是破解安装,解除限制

楼主(2019-07-21):
前几天电信搞活动,50送机顶盒,要是s905就好了可玩性比这个盒子好,可惜不是,来吧先拆机,破解稍后,家里的一代小米盒子可以安然退休了

外观中规中矩,入手感轻,轻飘飘

接口齐全自带tf卡槽,av接口

铭牌信息
拆开要无损,我用的银行卡叉缝撬,无螺丝
cpu上2毫米左右的铝散热,不是直接固定的

然后是主板全貌了hi3798v310,512m+512m,8g,带无线,蓝牙,减配了音频芯片,光纤口,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啥

然后说重点,就是破解破解破解破解破解破解破解破解破解破解……
完美破解完美破解完美破解完美破解完美破解完美破解完美破解……

为啥说完美呢,网上的部分固件基本就添加个桌面程序,自带桌面仍会随开机启动切换并不稳定,甚至有的直接拿8109的固件来改,其实使用基本没问题,因为周边配置基本都一样,区别就在主控cpu版本不同,
行了话说回来,还是回来说自己的,
1、添加当贝桌面2.3.2别人的精简修改版(反人类的设计就是每次主屏下添加快捷程序都要给改名字,我也不知道其他2.0版得是不是都这样,3.几版就很顺手),都说他好别的桌面我也没试,因为这是第一个海思盒子第一次折腾,
2、添加root文件管理器(实际在不完美破解时用于启动双桌面切换,完美破解就不需要了,没爱删还是保留了),
3、因为ec6110安装程序禁用了,简单更换软件包安装程序就可以正常安装软件了,
4、修改启动配置文件,删除默认的iptv启动桌面相关程序,添加2.3.2桌面并锁定,不支持修改其他桌面,不支持修改其他桌面,不支持修改其他桌面!!!
5、精简如收费的电影点播,游戏,讯飞等等等,保留了山东iptv启动桌面相关程序但是不自启,保留了iptv直播以及账号信息,网线插iptv口就可观看
等等等……其实也没有了

开始折腾吧
第一步;先下载我做好system.img,山东地区ec6110t可用其他地区自定斟酌,下载较慢所以优先做,本想说说怎么修改img的但是篇幅太长省略,直接给包安逸,

你的有神器ch341a,你的有网线,你的有烙铁,焊ttl3个引脚就行
第三步;下载v310用的hitool,也就是ttl刷机工具,
焊好接好,然后你就用hitool,只刷system分区只刷system分区只刷system分区!!!
怎么刷搜ec6108 刷机,万事开始先备份,先备份,先备份,!!!咋么备份你接着搜,
细说篇幅太长,网上都有老司机一看就会,

刷完自动启动,结束自己找软件折腾去吧
看自带iptv直播需要iptv网,网上貌似有双网切换教程还没看,有好的办法还请告知,

补充内容 (2019-8-21 09:15):
原链接已失效,新连接在13楼,原链接已失效,新连接在13楼,原链接已失效,新连接在13楼

补充内容 (2019-10-25 20:29):

有坛友需要就补一下最新的,本来不想再折腾的 ,但是上次没有去除升级导致系统自动升级了,所有又折腾了下,精简自带点播、市场、升级等app,保留讯飞语音app蓝牙遥控可用,其他基本同上版,设置密码10000,高级8288,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1o2_XrFHCBEuqmlE1-qzjQ 提取码: gxmb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补充内容 (2020-2-6 10:43):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hNbVwew28MPq4Aplq-oFw 提取码: cir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hNbVwew28MPq4Aplq-oFw 提取码: cira
忘记那个了 旧的会要求升级,新的不会

补充内容 (2020-2-6 10:44):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hNbVwew28MPq4Aplq-oFw 提取码: cir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yhd3S39pmcJsZey4Gd4pA 提取码: it6d
忘记那个了 旧的会要求升级,新的不会

补充内容 (2020-2-6 10:46):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3-FpKPbSLEEXhaD8XS8mw 提取码:bbe2

楼主:
困了迷糊中点了发布,还没有编辑完啊,浏览器段没法编辑,等有时间用电脑补上吧

网友A:
主要部件竟然一张图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部件竟然一张图都没有?

昨晚睡觉了今晚补上

楼主:
自己占楼,补下双网单线复用,
前提:光猫hs8145c,网络设置里边 internet ,other iptv 两个wan链接全选路由模式,桥接是不行的,改路由模式后到状态网络侧信息查看有没有分配外网ip,有就ok,没有想办法

如图,lan口组个vlan,端口全选,输入vlan号,绑定到上网的wan,应用就可以,
这样两个wan口就不用独占lan跟wlan口,用户侧lan口网线就不用区分两条线路了

现在就可以在盒子端正常应用iptv的软件跟自己安装的软件了,什么自动切换脚本完全不需要的

楼主:
使用几天本以为完美了,但是发现一个一个问题就是在安装电视猫,hdp是提示数据包损坏,使用apk编辑器修改app软件名,可以安装上,但是播放不了没有网络数据,一顿搜索才知道华为中兴等盒子有部分软件安装限制,
又是一顿搜没有找到解除限制的方法,
重新翻了一下ec6109的破解包,发现挺有意思,发现lib下有腾讯的信鸽推送,servers.jar有修改不确定是否有其他东西,
劝坛友网上的破解包要谨慎安装,要想放心还是自己来修改啊

说道软件限制,怎么解?在我爱论坛找到一篇,安卓盒子破解实战系列~第一篇,解除app安装限制,,
豁然开朗,反编译编译啥的不需要的,直接手机软件搞定,apkcrack+apk编辑器,绝对神器

apkcrack,能直接修改apk,jar,xml,dex也没有问题
参考文章,翻遍所有文件,终于找到限制列表不多十几个限制app,直接修改保存,替换到img文件搞定,再刷一遍
从此限制的只有一个com.1.1

此贴到此为止不再续贴

送上连接

https://pan.baidu.com/s/1HlNl7eeFt0ATw5fVvVerLA
0bfn

网友B:
因为ec6110安装程序禁用了,简单更换软件包安装程序就可以正常安装软件了
能否给个软件包安装程序我替换一下?

网友:
楼主新注册的用户无法下载你的system.img,能否给个地址啊!或者告知一下用什么来更换软件包安装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ec6110安装程序禁用了,简单更换软件包安装程序就可以正常安装软件了
能否给个软件包安装程序我替换一 ...

原系统不支持,安装需要使用第三方文件浏览器或者桌面,还是要刷syste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系统不支持,安装需要使用第三方文件浏览器或者桌面,还是要刷system

谢谢!已下载了你的包提取后编辑到我的包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下载了你的包提取后编辑到我的包里了。

先备份,然后刷,稳稳的有问题再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备份,然后刷,稳稳的有问题再修改

我是陕西移动的,全部搞定,IPTV正常,App也能安装了。

楼主:
放上新连接https://pan.baidu.com/s/1-s6iLvtyQ6M56GZx6gitBw
e97q
img是修改完的,刷上就行了,

网友(2019-08-28):
引用 楼主:
放上新连接https://pan.baidu.com/s/1-s6iLvtyQ6M56GZx6gitBw
e97q
img是修改完的,刷上就行了,

楼主,链接挂了,能否再发一下。跪求。

网友:
楼主: 你好! ec6110安装程序禁用了,是更换哪几个软件包安装程序,文件名能给提供一下吗? 就可以正常安装软件了

网友:
链接失效,下载不了啊!!

网友:
50收一台玩玩

网友:
没有备份,成砖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