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移动小电磨

楼主(2019-07-21):
小㠪具如万用表筆和锣

网友A:
我也有同款充电宝,,,一开始还以为是路由器。。。。充放电死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同款充电宝,,,一开始还以为是路由器。。。。充放电死烫的

我的沒有这问題,小小的还可以用。

网友B:
老硬盘的板子容易搞出常转,新硬盘不好搞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硬盘的板子容易搞出常转,新硬盘不好搞啊

现在得SATA好像短接两个pin就可以一直转了,我拿服务器硬盘干过

网友:
为什么我的硬盘转一会儿就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得SATA好像短接两个pin就可以一直转了,我拿服务器硬盘干过

短接哪两个pin?等我也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接哪两个pin?等我也试试

不一定能用,这是希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能用,这是希捷

我只有西数坏盘,放在老家里,等有空回老家再试试,谢了

网友C:
硬盘的转速是每分钟7200转,每秒钟达到100多转,玩这个很危险的,

网友:
手里有几个80G的老硬盘,只有一个插电可以不停的转,其他的转几秒就停了,不知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的转速是每分钟7200转,每秒钟达到100多转,玩这个很危险的,

它扭力不大,盘又小,一味高速,沒什么危險。真是怕的话,用时用个护目眼镜就好了。

网友(2020-02-04):
试试能磨钻头么?经常钻几个孔就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