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方波输出怎么用呢?

楼主(2019-07-22):
想买一款众仪的万用表,在方波输出和NCV档位上难住了,麻烦大神给介绍一下这两个档位

网友:
要是经常接触市电的话,就买NCV,要是做实验多,就买方波输出,不过这个用处很小,因为一般都有信号源吧

网友A:
就买111吧,能测100M,这个也很有用,还能测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买111吧,能测100M,这个也很有用,还能测温度

嘿嘿嘿,其实我看你用的109后才准备买的,话说你的109用的怎么样值得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嘿,其实我看你用的109后才准备买的,话说你的109用的怎么样值得推荐吗? ...

还行吧,主要是能测毫伏,最小分辨率1uv,管它准不准,总比没有好,电阻才10M,有点小,还是100M好,就是屏幕角度不好不很清晰,别的就是用2节7号电池,使用费用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吧,主要是能测毫伏,最小分辨率1uv,管它准不准,总比没有好,电阻才10M,有点小,还是100M好,就是 ...

谢谢了,那就买11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