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子白痴改明纬可调电源。第三帖几个问题。

楼主(2019-07-22):
新手改电源什么都不懂,上次炸了开关管,开关管换了以后串灯泡,出现了神奇问题,灯泡闪烁,输出有电压,电压可调。然后我上电炸保险。在串灯泡常亮无输出,查元件,初级开关管,次级都没问题,但是220v输入端,后面三个元件几个脚是通的,两个白的一个好像是变压器,如图红圈处所示,问一下这几个元件脚相通是正常还是损坏了,都是什么元件,淘宝搜了好久没搜到。谢谢大家,新手头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百忙之中回帖。今天又检查,初步有头绪,找到症状,上保险就烧整流桥和保险,猜测为上电瞬间大电流 ...

泄压电阻

网友A:
2个白的是安规电容,不应该通,黄的是滤波 电感四个头,两两通。

网友:
灯常亮就是电路还有短路,按我给你的那个帖子方法检查,你说的那几个元件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白的是安规电容,不应该通,黄的是滤波 电感四个头,两两通。

元件焊下来测量

网友:
只要灯泡常亮,肯定是短路了,一般炸管后,整流桥、MOS管、高压电解电容啥的可能都会坏,挨个拆下来测,在板测可能测不出来。电解电容坏,一般是高压击穿,不太好测,最好换个新的或好的试试

网友:
看视频,你在测试时没有装散热片,串联的灯泡会保护电路不炸管,断开灯泡后的测试还没有装散热片,不炸管就怪了。
玩交流电风险很大,请注意安全!!!

网友B:
下图中黑线不能相通,二根黄线就是火线和零线,按顺序一步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中黑线不能相通,二根黄线就是火线和零线,按顺序一步步查。

查了下,是安规电容前端,整流桥坏了,换了一个,电源表头能显示但是无输出,

网友C:
检查一下整流管吧你说的这几个元件一般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整流管吧你说的这几个元件一般不会坏的

谢谢,整流桥ac端短路,从其他电源拆了个换上去了。但是现在接灯闪烁,次级有输出电压可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整流桥ac端短路,从其他电源拆了个换上去了。但是现在接灯闪烁,次级有输出电压可调 ...

你改成90V,是不是重绕了变压器、整流管有没有换、消峰的阻容有没有换、电压环路也有没有调,新手直接玩高电压有点难。
再发一张图,因494的电源大同小异都一样,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成90V,是不是重绕了变压器、整流管有没有换、消峰的阻容有没有换、电压环路也有没有调,新手直接玩 ...

从淘宝买的,不用绕变压器,整流,次级输出整流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整流桥ac端短路,从其他电源拆了个换上去了。但是现在接灯闪烁,次级有输出电压可调 ...

有输出电压可调,检查一下小功率管就是驱动开关管的那两个三极管和检查有没有虚汗脱焊短路现象总之慢慢来不能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输出电压可调,检查一下小功率管就是驱动开关管的那两个三极管和检查有没有虚汗脱焊短路现象总之慢慢来 ...

检查了没有,我串的灯泡是卤素灯不是白炽灯

网友:
加好友一起研究

网友D:
你串的灯泡是多少瓦多少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串的灯泡是多少瓦多少伏的?

串的220 v60w卤素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输出电压可调,检查一下小功率管就是驱动开关管的那两个三极管和检查有没有虚汗脱焊短路现象总之慢慢来 ...

谢谢你百忙之中回帖。今天又检查,初步有头绪,找到症状,上保险就烧整流桥和保险,猜测为上电瞬间大电流,烧坏整流桥造成ac端短路,串入灯泡可以开机,应该是灯泡起到一定限流作用。220v输入端有个色环电阻串到保险管后ln端,拆下检查只有0.2欧,跟标识不一样,色环电阻标识为蓝灰黄金。网上查应该是680k欧,不知道这个电阻是限流电阻,还是高压电容泄压电阻。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白的是安规电容,不应该通,黄的是滤波 电感四个头,两两通。

焊下来用万用表电容档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