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节说是拆机的尖头松下18650B 不知真假!

楼主(2019-07-22):
松下NCR18650B     30两节,拆机电池,到手后,发现电池全新的,不像拆机的啊,这种尖头的拆机电池都这么新吗?  那种平头的,拆机的都留个焊点,这种尖头的怎么判断是不是拆机的?
还有电池侧面塑封膜下面那条连接电池两头的金属是做啥的? 是不是保护电路的一条连接线?

网友:
试试给手电筒松下18650电池点焊一体保护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02

这里就知道如何组装的了哈哈

网友A: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有什么简单的测试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简单的测试方法吗?

接负载,放电,计算。

网友:
看底部有保护板,应该是真的,尖头估计是后加上去的

网友:
工业品18650是俩头平,你这个已经是商品电池了,也就是平头18650加了保护板,外面套了层透明套,侧面的是镍带,输入输出正是在一个点上的,负极是保护板的位置,控制的是负极。

网友:
拆机的电池芯重新包装的,一般都是真的!

网友:
用拆机电芯  自己加保护板,塑封搞掂,就和新的一样

很多马叔家很多所谓的第三方不做电池的品牌电池,基本都是这套路,例如神x电池,当然他们不舍得用松下这些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