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博世12V电池,貌似带平衡的

楼主(2019-07-22):
之前看有人发的里面只有一个电阻,太假了,还有的里面有电路板没有芯片,也是假的,正宗的里面有平衡功能的

网友A:
怎么个平衡法   难道不是单组电池检测

网友B:
里面有电路, 有芯片不等于有平衡充

网友C:
没看出来平衡功能在哪?用的什么原理的平衡充电功能

网友:
从楼主的图片来看还是串联充电,而且这块主板比常见的那些要更简约

网友D:
三洋大红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平衡法   难道不是单组电池检测

我估计应该是转小电流后通过给电压高的电池放电来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电路, 有芯片不等于有平衡充

我觉得是高压电池放电平衡的,有六个三极管嘛,毕竟每次充电基本只需放一点点就能平衡了,所以没有很大的电阻。当然我对这个也不是很懂,个人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平衡功能在哪?用的什么原理的平衡充电功能

可能是高压电池三极管放电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洋大红袍

不是大红袍哦,大红袍内阻高不适合电动工具,这个是2050的容量,内阻14的

网友:
三洋rx,早期博世电池就这样,后来缩水,18v也有这种板子,还好机身带过放保护

网友:
带不带平衡充电非常容易判断:比如原先几节电芯都是4伏左右电压,把其中一节电芯单独放掉一部分电,比如放电放到3.5伏,然后再把电池重新充电,充满电后,测量每节电芯电压,如果电压都能恢复到差不多一样,那就是有平衡充电功能,否则就是没有。

网友:
这个才没有平衡,

网友:
我估计这个也没有平衡充电功能,发现平时见到的商品电池基本都不带平衡充电功能,分析原因,主要是成品电池是依靠严格筛选电芯,选择漏电很小的电芯来组装电池,以保持电池长期使用的平衡性。另一方面,带平衡充电功能的电池保护板基本都是用放电的办法来实现均衡充电的,就是说,把先充到4.2伏的电芯放电然后再充电,直至所有电芯都充到4.2伏为止,这样,就势必要有一段均衡充电的时间,也就是说,要比厂家规定的充电时间要延长不少时间,这样往往会使用户觉得电池有问题,搞不好会找售后的麻烦,反而弄巧成拙了。要是不带平衡充电,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反正电芯之间少许不平衡用户也觉察不出来,不平衡严重了,用户就该买电池了,这样更好。所以,成品电池不带平衡充电功能是有他的道理的。当然,作为用户,知道了这个道理,又发现自己的电池均衡性不好,可以附加一块均衡板来解决,体积很小,可以方便地装在电池壳里。见图:

网友E:
刚拆了一个,板子上没有元件,很失望!难道买个假货?

网友:
的确不错十分喜欢

网友(2019-10-07):
这个是平衡的。

网友(2019-11-09):
引用 网友E:
刚拆了一个,板子上没有元件,很失望!难道买个假货?

你这个  和楼主的比,像是赝品。呵呵 。

网友(2020-07-29):
路過一問..
BOSCH 第3只腳是甚麼功能?
跟牧田第3只腳一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