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详拆小熊加湿器,型号JSQ-A20B1,做工还不错

楼主(2019-07-22):
这个加湿器是孩子参加抓娃娃比赛得的奖品,小熊的,型号JSQ-A20B1
放了好几个月,有空就拆给大家看

外包装

具体指标

里面就一个加湿器

还有说明书

各部名称

把水箱取下来,没固定的

侧面

电源线不错,标识清楚

水箱顶部的出气嘴,可以旋转

取下,中间是蒸汽通道

水箱底部

进水口

螺帽,这个孔兼兼出水口

硅胶堵头,脱离基座闭水用的

蒸汽通道

再看底座

中间的过滤器

上面是一层滤网

中间有陶瓷珠,吸附用的

楼下继续

楼主:
水检测系统

白色浮子里面有磁铁,干簧管或霍尔控制的
黑色定位塞是限制浮子位置

鼓风机出口

这个小碗里是存放精油的香薰盒

活动零件都去掉的底座

开关兼强度旋钮

不知道侧面的胶带是干嘛的

底部,进气口

拆开底部胶垫下的螺丝就开壳了

内部特写

拔掉线,分离底壳和芯子

这是电源板

小风扇

换能器和驱动板

水位检测

拆出来

干簧管的,便宜

风扇也拆下来

风扇卡位

驱动板,兼转接

楼下继续

楼主:
还有贴片件

要看驱动管,得拆下这个金属挡板,防烫的?

拆掉后的全貌

驱动管BU406,400V 7A的高压开关NPN管

电感、电容,自激振荡电路用的

换能器,这个就没拆开了

底壳里还剩旋钮部分

可调电阻和指示灯

可以拆出来

后面一层是开关

最大5K,应该是电源板调压用的

全家福

重新装好后的整体外观

加水试试

静态功率

开机后最小功率

这是开最大时的雾化效果

喷气的样子

最大功率25W,不小呢

拆解、试用完毕

小熊的做工不错,用料也还行吧,主要是没拆过其他加湿器,不好对比
这玩意只能吃灰,因为偶这里除湿才合适

网友A:
挺多肉的,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多肉的,不错不错

看着还行哈,电源板肉多

网友B:
儿子带回一个,我们这儿本来潮湿沒p用

网友:
重庆湿度95%

网友C:
还不如要个 蒸蛋器

网友D:
小熊的做工一向不错

网友:
现在加湿可不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儿子带回一个,我们这儿本来潮湿沒p用

是呀,只有北方才有用

网友:
应该适合北方干燥的地方用,缺点需要纯净水以免水碱问题。我爸的亚都加湿器,湿度开关失灵的时候,凌晨醒来发现一屋子很潮还有云海的效果。

网友:
这个交流220v没有开关。我去年冬天插了一个月一个变压器坏了。。。。。。。。

网友:
拆看过几种雾化器,都是这种芯子~蛮复杂的?只是外形各不不同。我们这里暖气来了就要把它开动,不然鼻子嗓子有的受。

楼主:
是呀,完全没有用处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功率标的25W还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要个 蒸蛋器

没得选呀,奖品事先就备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熊的做工一向不错

之前还拆过一个小熊的电饼铛,做工也不错

网友:
小熊做工一向不错,开空调时候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