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标4850G第三代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19-07-22):
高标4850G第三代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好像有一个小的开关电源部分,用料应该不会太差,要是有无刷无感应急模式和霍尔配相更好。

网友:
高标的控制器的辅助电源一直都是这样的

网友A:
这个带倒档,应该是三轮电动车控制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带倒档,应该是三轮电动车控制器吧

通用的,普通电瓶车,倒车不用就行。

网友(2019-10-03):
我也有这控,但是接头和其他不一样,能告诉我这控的接头定义么,谢谢

网友:
控制器好像都这样的,我比较喜欢晶汇的控制器。

网友:
功率管 整一排,很壮观。以前也修过一个 喜得胜的,只是原配的7805(?)功率太低,烧了。他的电路是24(?)伏经过两级线性稳压才降到5伏。本想配个 开关型的,那知没有,就装回个大功率的就算了。

网友:
高标的经典电路,坏的大部分是供电电源部分

网友(2020-05-30):
只有1个  单片机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