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品志高假正弦波控制器

楼主(2019-07-22):
品志高假正弦波控制器

网友A:
如何分辨真假正弦波

网友B:
只能上机试了  真的几乎没声音 假的声音不小 但比方波的小点 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分辨真假正弦波

正弦波控制器采用的单片机一般为32位的MCU,低速运放(通用型号为LM358或AS358)无法满足矢量控制的电流采样要求,必须采用高速的轨到轨运放(型号如SGM8632即SD06或者SGM8634)采集相电流到单片机的AD端口。所以说控制器的运放只要采用的是LM358或AS358一类的低速运放,就能确定此款控制器不是矢量控制正弦波控制器。

网友:
电动车上用的?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上机试了  真的几乎没声音 假的声音不小 但比方波的小点 我试过

要么听声音要么上示波器,确实非正弦声音大,不过很多控制器都是正弦修正波的,介于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