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鼓风机调速

楼主(2019-07-22):
去年这个鼓风机是通过317调压来调速的。
这两天想把他的PWM调速功能用起来,就用555搭了一个PWM电路
555的3脚通过47欧电阻接入风机的PWM端。
通过给热敏电阻加温,可以调速。
但555一会儿就发烫了,PWM调速需要大功率方波信号吗?
上网查了查,只说到信号频率和电平的,没有讲到输入电流的。
不懂了,来请教各位了。

参考的电路,Q1没有接。
马达的两根电源线接12V,PWM线接R4,转速检测线空着。

网友:
不接Q1能不热吗?

楼主:
接Q1的话就不能利用风机的PWM线了。

网友A:
好像三洋的有些芯片,比如LB11967,可以在PWM蓝线和负极黑线之间,加一颗参数合适的多圈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Q1的话就不能利用风机的PWM线了。

哦,是利用风机自身的调速啊,那测下3脚电流不就知道大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三洋的有些芯片,比如LB11967,可以在PWM蓝线和负极黑线之间,加一颗参数合适的多圈电阻。 ...

谢谢指点,我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