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五星钻豹矢量正弦波控制器

楼主(2019-07-22):
五星钻豹矢量正弦波控制器,,单片机采用STM32FEBKC6T6,通过采集三相下桥臂MOS管的管压降,经过轨到轨运放SD06(即SGM8632)和SGM8634处理后输入到单片机AD端口来获取相线电流。参考:《南京元朗产绿佳智能型正弦波电动车控制器相电流采样原理图》           基于MOSFET内阻的电流采样及相电流重构方法

网友:
能采用相电流的话,应该可以改成无感无刷试试,只不过起步是个问题,需要推起车子。平时用有感无刷,万一霍尔故障可以无感无刷应急。

网友(2022-09-12):
师傅:板子上的TA、TB、SD、CR线是什么信号线?

网友:
还ST的芯片,质量可以的,现在都是国产MCU,功能能实现,稳定性不如ST的

楼主(2024-05-09):
分享一个电动车矢量控制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