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ini PCIe msata 盘怎样改装当优盘使用?

楼主(2019-07-22):
各位大神们好:

请教下,怎样mini PCIe msata盘怎样改装当优盘使用?

谢谢

网友:
msata转usb 盒子   msata转SATA+SATA转USB盒子  拆颗粒……

网友:
咸鱼卖了再买个U盘

网友:
32G的容量太小了,而且性能也很有限,买个m-sata盒子的钱,差不多能买个32G优盘了。
所以,卖掉这个,再买U盘比较合适。

网友:
看好了这个是mini PCIe接口 不是msata也不是sata  如果真买mini PCIe转usb估计够买64G的U盘了

网友A:
拆掉桥接芯片,直接把SATA信号飞到金手指上就能当MSATA盘用了

网友:
mini pcie转m2-mk,再用nvme usb盒子,不过这货并不是nvme而是sata转pcie,能否支持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不是msata哦,是mini pci e的。msata和mini pcie接口一样,但是总线不一样。所以不能通用。改u盘可以拆颗粒上主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桥接芯片,直接把SATA信号飞到金手指上就能当MSATA盘用了

不说我还真没看到。原来是两个芯片啊!那如果能找到芯片手册的话这个方法确实好。就是这两个接口的电源pin不一样,还要硬改很多地方。

网友B:
要不出给我?我有个工控板还空着minipcie,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出给我?我有个工控板还空着minipcie,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C(2020-12-25):
哥们盘出了吗实在不想鼓捣。出我算了

网友:
这种minipcie的msata盘很少,我之前小主机上想找一片找好久都没找到,最后只能用minipcie转SATA的转接卡接2.5的盘,这种改U盘很麻烦,建议出给小主机的用户买别的做U盘。

网友:
1,卖了再买个
2,搬板
3,jmf桥接拆了,sata数据线飞线引到金手指
总结:都是瞎折腾

网友(2021-05-10):
引用 网友C:
哥们盘出了吗实在不想鼓捣。出我算了

这么大的沟不该叫哥们

网友:
拆颗粒做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