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日立Q55短焦距投影仪拆开后偏色,下面一片蓝色

楼主(2019-07-22):
闲鱼收来的日立Q55短焦距投影仪,到手正常显示,带HDMI接口,玩了几天手痒拆开看看,感觉里面也很简单,液晶排线都拆下来看了下,重新安装上去发现偏色严重,有反复拆了几次,排线重新插了几次,越来越严重了,发几张图片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当时买1W+的短焦距投影仪,带HDMI 1024分辨率

这好像是第三次拆了后的效果

这应该是酒精插排线 露到液晶板上了

这应该是酒精插排线 露到液晶板上了

颜色还可以,就是一条蓝色

颜色还可以,就是一条蓝色

颜色还正常了,就是下面一排蓝色

网友A:
估计是排线问题,断了几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排线问题,断了几根线

有可能,我看到排线好像有裂开 但是没有完全断开

网友B:
光路滤镜位移,而且你是不是拿酒精或洗板水去擦了?会腐蚀镀膜哦

网友:
蓝色的液晶板被你拆坏了,

网友:
偏光膜损坏了

网友:
刚换偏光片可以解决,整体画面偏黄

楼主:
这样不是没有修的必要了?

楼主(2023-06-28):
改玩微投了,酷乐视,坚果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路滤镜位移,而且你是不是拿酒精或洗板水去擦了?会腐蚀镀膜哦

看网上介绍特别是蓝的根本不能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