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老师,空调制冷效果大减,除了制冷剂泄漏还有其它哪些可能?

楼主(2019-07-22):
自用挂机空调制冷效果大减,只能微微感觉到凉,耗电和去年夏天一样,冬天未使用。
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情况除了制冷剂泄漏以外还有其它哪些可能?

网友:
室外机的散热片被灰尘堵死了

网友:
电压太低了?

网友:
室外机风扇卡死了?

网友A:
挂表测压力,高压不足静态低压足考虑管子脏堵或者压机坏

网友:
还有可能是灰尘进去,把管子堵了
要不就是制冷剂加多了

网友:
清理一下散热片试试。

网友B:
制冷效果差,嗯,这是个讨论最多的问题,总结以下几条,1制冷剂不够或过多,正常低压侧的压力在0.4-0.5之间(R22)变频机在0.8-1.0之间(R410)。2外机散热问题,这涉及到安装环境或内部风机故障,安装环境(包括像现在的小区有专门的外机位置,而有的位置却如同盒子一样把空调包在里面,正面用百叶窗关着,气温低的时候可能效果好,但气温一旦偏高就会出现散热不良,引起外机压缩机跳机,有的安装在灰尘多的场所,引起外机翅片灰多造成散热不良,有的装在油烟多的场所,油污过多引起的散热问题等)外机内部风机故障,表现为风机转速低,不转,这方面就有可能是风机启动电容,风机电机匝间短路,风机内部线圈烧坏,或驱动板损坏(针对直流无刷风机)或者是风机供电线路故障,主控板风机控制电路故障,等。3,内机故障(包括蒸发器过滤网灰尘过多,内风机损坏)4,一些特殊故障(如四通阀串气,压缩机排气不足,管道系统轻微的脏堵,冰堵,感温传感器故障,加制冷剂过多,等)。。

网友C:
这可能性就多了,你至少给测个压力数据、电流数据给大家看看才猜得准一些啊,啥数据没有不是纯属瞎猜嘛。

网友:
如果排除制冷剂泄漏,室内外散热器被灰尘堵塞、室外风机的风量不够是最可能的原因。

网友D:
压缩机在工作基本是缺弗了,一般情况空调没移过机用上10年也不用补弗的,
缺弗制冷效果差一般是漏弗了,仔细检查接头地方,有漏油的地方就是,漏弗的地方。

网友:
估计是室外机集尘太厚,导致散热效果几近于无吧,不少人都会遇到

网友:
看看空调安装位是不是很容易积灰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表测压力,高压不足静态低压足考虑管子脏堵或者压机坏

测压的时候放出来的气体一点气味也没有,索性全放掉重新加R22,结果制冷恢复,很强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机龄20年,难道R22会变质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冷效果差,嗯,这是个讨论最多的问题,总结以下几条,1制冷剂不够或过多,正常低压侧的压力在0.4-0.5之间 ...

测压的时候放出来的气体一点气味也没有,索性全放掉重新加R22,结果制冷恢复,很强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机龄20年,难道R22会变质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性就多了,你至少给测个压力数据、电流数据给大家看看才猜得准一些啊,啥数据没有不是纯属瞎猜嘛。 ...

测压的时候放出来的气体一点气味也没有,索性全放掉重新加R22,结果制冷恢复,很强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机龄20年,难道R22会变质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缩机在工作基本是缺弗了,一般情况空调没移过机用上10年也不用补弗的,
缺弗制冷效果差一般是漏弗了,仔 ...

测压的时候放出来的气体一点气味也没有,索性全放掉重新加R22,结果制冷恢复,很强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机龄20年,难道R22会变质失效?

网友:
不是不制冷而是制冷效果差了,那基本就是缺制冷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