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D打印转接套,把桶装水抽水泵装到2.5L饮料瓶上

楼主(2019-07-22):
  秉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家里一直用喝完饮料的2.5L饮料桶装凉开水,对我来说倒不是事,对家里小孩来说水满的时候拿着桶倒水就有点困难了,于是从万能宝找到了这个东东,就入了一个。

  没两天到货,出水管什么的拆包后不知道被我丢哪里去了,只能先给主体拍个照了。因为买的最便宜的仔,所以外观很普通,充电口micro USB的,指示灯在上方,充电时红灯,充满灭灯。左图二是安装出水管的洞洞,上方是出水开关,按一下出水再按一下停,出水时充电灯会亮表示工作状态。底部是进水口、进气孔和安装固定螺丝的两个孔。

  先简单拆开看了看,主要有塑料主体,一节18650电池、280有刷水泵和一块PCB组成。水泵的进、出水口使用O圈和主体上的进出水口实现密封。

  因为这货本来是给大口的桶装水设计的,而我用的是右图那种小口的饮料瓶,所以根本没法安装,放在上面一碰就会掉下来,当然这一点要购买时就已经知道,也想好了解决的方法。

  这是我装水的饮料瓶,口部直径38毫米,抽水泵底部开口直径58毫米,需要一个转接套变径实现两者的连接。

  祭出许久不用的CAD建模,转接套外径57mm,比抽水泵略小,因为打印件的实际直径往往会比设计直径大0.5毫米,加上和抽水泵是间隙配合,所以设计直径使用了57mm。中间孔是直径38mm的双线螺纹,导程6.5毫米(因为瓶口螺纹连一圈都没有,而且没有好测量的位置,所以这个值可能不太准确,不过打印后测试效果还是很好的)。四周分布了8个3mm的长孔,用长的3mm螺丝和抽水泵连接。当然实际只需要使用两个孔,设计8个孔是为了容易对齐原螺丝孔,同时能省点打印材料并节省打印时间。

  昨晚睡觉前开始打印,把打印速度调整为正常速度的50%,这样打印质量会好些,到今天早上打印顺利完成。安装到瓶口试了一下,配合完美。

  接下来把转接套安装到抽水泵上,这里利用了原来的螺丝孔,拆掉原来的自攻螺丝,换成3毫米不锈钢长螺丝,安装效果完美。

最后安装前给水桶和水泵合个影。

安装效果完美,接下来就等找到进水管和出水管就可以正式使用了。

网友:
高手,必须膜拜一下

网友A:
听说有打印机可以任性

网友B:
打印机是公家的还是自己家的呢?

网友C:
我去,大哥你要保重身体啊。
饮料瓶虽说没写明,但行业内是默认不能复用的,这个复用也包括你继续装水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大哥你要保重身体啊。
饮料瓶虽说没写明,但行业内是默认不能复用的,这个复用也包括你继续装水喝。 ...

哥们,桶装水饮料啥的保质期内都是在桶里,放个一年没啥问题。开了瓶再装水会有什么问题呢?突然就有有害物质了?我感觉应该不会,这个不能复用应该是不允许厂家重复使用,但你用瓶子装个水啥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我这个瓶子也不是传家的,用不了十天一个月的又有喝完的空瓶了,当然旧的扔了换新的了,所以不会有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是公家的还是自己家的呢?

公家没有,自己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家没有,自己家的。

牛!  多少钱入手的?平时都弄啥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打印机可以任性

嗯,是挺任性,现在基本上不怕塑料件坏掉,大部分要求不高的件都可以自己打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桶装水饮料啥的保质期内都是在桶里,放个一年没啥问题。开了瓶再装水会有什么问题呢?突然就有有害 ...

看照片楼主你这个饮料瓶像是PP材质,这个应该是不能装热水的,只装凉水反复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  多少钱入手的?平时都弄啥用呀?

2015年春节前780多入手的。买的时候没想到干啥用,就是一时冲动,你懂的,想买的时候就是抑制不住想买的欲望。平时吃灰用,减少掉到桌面的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照片楼主你这个饮料瓶像是PP材质,这个应该是不能装热水的,只装凉水反复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

嗯,不敢装热水,主要是水太热了瓶子软化变形,所以也只能装凉水。用这个装凉开水是因为家里的凉水壶太小,一壶水都不够家里人一人喝一大杯的,所以凉水壶就只管凉水用,水凉了就倒大饮料瓶里。

网友E:
纠正一点,平面无凹凸才是最省时间的,相反结构越复杂,打印越耗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桶装水饮料啥的保质期内都是在桶里,放个一年没啥问题。开了瓶再装水会有什么问题呢?突然就有有害 ...

没错,逻辑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纠正一点,平面无凹凸才是最省时间的,相反结构越复杂,打印越耗时。

也有道理,这个就看是少吐丝节省的时间多还是少复杂移动节省的时间多了。之前打过一个外径58,内径35,6mm厚2孔单头螺纹(开始没注意到是双线螺纹)的第一版(用基础数据测试,看配合情况用的),用时1小时14分钟,这个是10毫米厚,外径57,内径36,8孔,双线螺纹,用时1小时54分钟,厚度增加了2/3,时间增加了1/3左右,还可以接受。

网友F:
有设备就是好啊

网友:
呵呵呵,说PP不能装热水的有点搞笑,PP是负20到120度都能正常安全使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设备就是好啊

买一个吧,闲鱼大把出二手的,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桶装水饮料啥的保质期内都是在桶里,放个一年没啥问题。开了瓶再装水会有什么问题呢?突然就有有害 ...

这个不能复用是对温度有要求的,凉了的白开水灌装没啥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