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移路由-ZY-365-双频AC路由器-可以中继信号-双网口百兆

楼主(2019-07-22):
最近入手了编程器和配套的夹子,突然想起这个中继路由器了

开始使用只想当个AP 使用,
可以是原来固件太差,原本 一个2.4G 信号 和 一个5G 信号就好了,偏偏还会多出3个 AP 信号,没有密码的。
所以一直吃灰。

来由:某鱼入手
型号:中移路由-ZY-365-
配置:
芯片 mt7612en+mt7628an
双频AC
双网口百兆---限制就在这里了,最高12MB/s 的速率

--------------
刷机思路:
1.通过芯片型号  mt7612en+mt7628an 找到相似方案   360安全路由5G
www.baidu.com/s?ie=UTF-8&wd=mt7612en%2Bmt7628an

2.因为有编程器 就简单多了,刷机过程中编程器夹子连接8脚芯片(刷机结束再松开,之间过程一直使用),
a.先备份原来的固件(里面包含EEPROM) 保存bin文件
b.刷入Breed 控制台,(刷机结束,现在松开)
c.路由器断电,路由器用网线连接电脑网口(IP地址自动获取)。按住复位键 (RESET)并通电路由器 ,网口指示灯有闪烁,电脑浏览器输入 192.168.1.1 进入Breed 控制台
d.在Breed 控制台中,选择 【固件更新】,选择开始保存的 原来的固件(里面包含EEPROM) 保存bin文件,刷入
e.重复c.操作,再次进入 Breed 控制台,选择 【固件备份】,选中 EEPROM 保存bin文件。(上面的操作 就是为了获取原始的 EEPROM 文件,这个文件很重要
f.现在就可以正式 刷新固件了,由于这台路由器的8脚芯片 是华邦的W25Q64 信号,容量只有8MB。就决定了固件必须比这个要小。有动手能力的可以更换大容量芯片
最后只有PandoraBox-ralink-mt7628-mt7628an-evb-squashfs-sysupgrade-r865-20150519.bin 。
刷机过程就是重复 c d 固件更新选择 PandoraBox-ralink-mt7628-mt7628an-evb-squashfs-sysupgrade-r865-20150519.bin

g. 再次重复 c d 固件更新 刷入 EEPROM 文件。
-----------------------------------

网友(2019-11-28):
啥情况啊啊

网友A(2020-03-23):
我也是同个路由器然后被我玩死了。。。现在启动就卡在EEPROM:Read from [Factory] offset 0x8000,length 0x200。。。求原始固件:385279566@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个路由器然后被我玩死了。。。现在启动就卡在EEPROM:Read from [Factory] offset 0x8000,length 0x ...

额。。。还是自己折腾好了,换了16MB的Flash然后刷了Pandavan。买来主要是用来做5G中继(2.4G关掉了),优化全都是重新在5G方面。因此又折腾了一下7612E的eeprom,调整了5G信号发射功率,信号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芯片也烫了很多),原天线在5G匹配很烂所以又重新匹配了下5G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个路由器然后被我玩死了。。。现在启动就卡在EEPROM:Read from [Factory] offset 0x8000,length 0x ...

原始固件

网友:
ZY366的路由器,拆机:MT7628NN,M13S2561616A,25Q64CS16,想用下闲置的功能,楼主有研究?

网友(2020-09-13):
如果硬件配置和360p2一样 那直接刷p2适配的Pandavan是不是更简单直接

网友:
同款刚拿到手,默认的3个AP分别是HT_AP1,HT_AP2,HT_AP3。尝试了一下是可以被干掉的。管理界面里有个下载上传配置的地方,下载下来文本文件方式打开,找到两处BssidNum=4,改成BssidNum=1就行了。重启生效。

网友(2023-01-09):
看了好几个帖子,感觉这E8820V2不好处理啊,主要是eeprom不能找个做好的通刷,还是自己根据原机型进行匹配修改,这太考验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