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19.9的管道泵看咋能反转

楼主(2019-07-22):
这个管道泵收货后就安装到我的120w泵处试用了一下,声音比原来那个泵小很多就是“嘶嘶”声,不像原来那个是“嗡嗡”声,出水力度也不错。
先前有网友要改转向,所以拆开看看成不成:按照泵结构,改变叶轮转向即可改变进出水方向。从线圈构成看主副线圈不能换用~在端盖里改接电容进而改叶轮转向及进出水方向行不通。有人说可以调转定子方向,此法可以,但是引出线会有麻烦。那么只有打开线圈引线,对调主或副线圈两头,方能实现进出水方向的改变。

网友A:
主线圈对调成电容分相,电容分相当主线圈直连,叶轮反装等装好水泵。如果上电试机,发现电机过热等现象等,最好接回,按原装的复原。好像有些电机的启动绕组电阻值,和主绕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线圈对调成电容分相,电容分相当主线圈直连,叶轮反装等装好水泵。如果上电试机,发现电机过热等现象等, ...

这个主副绕组不可对调来用,副绕组线细且电阻值大于主绕组50欧,只能将主(或副)绕组首尾端对调来实现反转。

网友B:
麻烦楼主分享个购买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分享个购买链接,谢谢!

就是搜绿一水泵就找到了。刚才去看评论发现好像价格又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搜绿一水泵就找到了。刚才去看评论发现好像价格又变了。

现在好像是29.9元了。

网友C:
为什么要反转呢 当作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反转呢 当作减压

那个网友可能安装增压泵的位置受限,进出水口正好相反,设想把电容接到主线圈上,副线圈当作主线圈用使叶轮反转来实现,拆看了线圈结构,证明不可行。

网友:
如果可以把接头拆开,副绕组首尾互换转向就改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网友可能安装增压泵的位置受限,进出水口正好相反,设想把电容接到主线圈上,副线圈当作主线圈用使叶 ...

偶 是这样啊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还好下单早,不过都两天了还没到广东,明天应该到了

网友:
做工有点。。。这个标准耐压测试有可能超标,不过价格够便宜

网友:
29.9的,热水器用,压力怎么样?够用了么?

网友:
用过一个这种类型的,发热,吵,热的熔掉了塑料上盖。后来换了一个二手的格兰富,世界安静了。

网友:
你想过泵壳的感受吗,看一下泵壳到叶轮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