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教】NFC模块PN532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9-07-22):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从深水宝搞了一个PN532模块,就是下面的这种红板模块

按说这种模块是深水宝上很“大路”的货了,我是通过PL2303模块连接电脑的。连接到电脑上,因为PL2303早已有驱动程序,驱动无问题,打开“老司机”版的NFC Reader上位机软件,能顺利识别到NFC设备。

买这个模块的初心是想拿来复制小区的门禁卡(物业太黑,那种蓝色钥匙扣要20一个),买NFC模块时是一套,送了蓝色钥匙扣卡和白色空卡各一个(见下图,按商家说法,都是M1 S50空卡)

问题来了:USB转串口驱动正常,上位机软件能正确识别到NFC设备(就是这个PN532模块)。然后读商家发送的空卡,象信用卡样子的白卡能读能写,但蓝色钥匙扣卡放上去,却提示未识别到卡,为了验证,我把要复制的物业的卡(有10位序号,应该是ID卡),也是一样提示未识别到卡(卡是正常的,可以正常使用开门)。这是什么原因?是模块的故障还是软件的问题?我是第一次玩非接触卡,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能读能写白色空卡,应该能说明模块和软件都正常了吧,但为何不能识别蓝色钥匙扣卡呢?

网友A:
频率一致么?cpu卡?
有的卡不是标准13。56m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一致么?cpu卡?
有的卡不是标准13。56m的频率。

卖模块的商家附送的两个卡白色卡片的能读,商家说和蓝色钥匙扣是一样的,只是封装不一样。为什么一个能读能写,另一个连识别都不能?

网友B:
ID卡是不是低频的?

网友C:
这个是读写IC卡的,不支持ID卡,ID卡要另买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读写IC卡的,不支持ID卡,ID卡要另买设备

pn532只能读写ID卡,不能读写ic卡。

网友D:
那个白卡是IC卡,一般都可以正常读写。
蓝色的钥匙卡是ID卡,好的软件+硬件可以复制。差的只能读,不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卡是不是低频的?

看网上说,ID卡就是13.6M低频的啊,而且网上查到的复制门禁ID卡的文章,也有用PN532模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网上说,ID卡就是13.6M低频的啊,而且网上查到的复制门禁ID卡的文章,也有用PN532模块的。 ...

13.6M还低频?低频应该是136K吧...

网友:
这个只能读写ic卡,id卡hi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读写IC卡的,不支持ID卡,ID卡要另买设备

不对吧,看介绍刚好相反,是支持ID卡的。
*******************以下是我买的商家的介绍****************************
Feature
Small dimension and easy to embed into your project
Support I2C, SPI and HSU (High Speed UART), easy to change between those modes
Support RFID reading and writing, P2P communication with peers, NFC with Android phone
RFID reader/writer supports:
Mifare 1k, 4k, Ultralight, and DesFire cards

ISO/IEC 14443-4 cards such as CD97BX, CD light, Desfire, P5CN072 (SMX)
Innovision Jewel cards such as IRT5001 card
FeliCa cards such as RCS_860 and RCS_854
Up to 5cm~7cm reading distance
On-board level shifter, Standard 5V TTL for I2C and UART, 3.3V TTL SPI
Arduino compatible, plug in and play with our shield
********************************************************************

然而,刚刚我又在另一个商家看到一种介绍:
摘录如下:
********************************************************************
请亲仔细阅读:
我们的设备pn532,是一种IC卡读卡器,强调一遍是IC卡读卡器,就是只能用来读写IC卡,不能用读ID和CPU模拟卡,与市场上的acr112U和PM3等读卡器的基础功能一样,一般用来破解加密IC卡,复制新卡使用!
我们所说的破解,是破解IC卡内的数据文件dump,并不能修改数据,比如修改电梯卡门禁卡日期等!!这是破解数据而不是破解IC卡!!破解数据是任何读卡器都做不到的,即使再贵!读卡器作用只是读卡和写卡!!
修改数据只能是人工自己研究,自己破解加密算法,自己修改新数据,然后在使用读卡器复制新卡!

我们的设备pn532可完美替代上百元的acr112u,一些读卡写卡的基础操作完全不在话下,甚至在全加密卡面前acr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们的pn532却有勇气挑战一下,如果你足够幸运很大概率可以拿下acr都拿不下的全加密IC卡!和acr112u相比,我们的功能相似,但是我们的价格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相信爱好NFC的朋友们,第一个接触像pn532这样的小设备,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的设备pn532用来读取IC卡,也可以写普通IC卡(m1卡不可以修改0扇区),不过这个功能一般用处不大,用处最大的还是复制卡,复制卡可以选用uid卡,也可以选用cuid卡(用于一些带有防火墙的系统)我们的设备也支持uid卡和cuid卡的复制,如果智能卡系统有防火墙,需要用到cuid卡,可想而知pn532的强大之处,对比acr112u除了少一个外壳还有什么不同的呢,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我们的价格真的是太低了!!!

*******************************************************************

简直太魔幻了,求大神给个确切的说法吧:1、PN532到底能干啥?  2、如果要复制钥匙扣卡,需要哪种模块?RC522?

网友E:
ID卡和IC卡不一样,ID卡有相应设备可以复制吧,但IC卡有加密的就难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白卡是IC卡,一般都可以正常读写。
蓝色的钥匙卡是ID卡,好的软件+硬件可以复制。差的只能读,不能写。 ...

那请教蓝色的钥匙卡,要用什么硬件来复制?

另外有个疑问:如果PN532模块不支持,那商家配套这个钥匙卡是干什么用的呢?如果只能读方形的白卡,就送白卡好了,为什么要送个蓝色钥匙扣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教蓝色的钥匙卡,要用什么硬件来复制?

另外有个疑问:如果PN532模块不支持,那商家配套这个钥匙卡 ...

ID卡,能不能写那要看技术,但是读,各家的芯片都应该是支持的。
如果你读不出来,可能是参数没选对。

一般的id卡的用法就是一套数字,你在程序中判断读出来的这串数字如果跟你的预期相符,那就执行对应的程序。比如这串数字对上了就开锁之类的。这就是ID卡的用法。

ID卡也是能复制的,某宝上面有 ,到手空白卡,可以写入ID,这就是ID卡复制原理。至于你买的这套支不支持我真的不知道。
某宝上面典型的有两种,一种是5块钱左右的,国产芯片。另一种是20~30块左右的进口芯片。通常认为进口芯片的兼容性好些。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线圈信号不太匹配呢?我以前用过PN544,一开始如终读到卡,后来换了个线圈就OK了。

楼主:
想了一下,还是要搞清楚问题的本源--到底我要复制的“钥匙扣”是什么玩意儿(到底是IC卡还是ID卡先)。SO,我把物业给的门禁卡拆了,请大神帮忙鉴定一下,这玩意儿到底是哪种卡?复制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ID卡和IC卡不一样,ID卡有相应设备可以复制吧,但IC卡有加密的就难度高了

是,有个朋友28包邮买了个手木枪形状的复制器,可以复制钥匙扣,而且是全自动的,不用人工干预。但我是想搞清楚,到底PN532能不能复制这种钥匙扣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ID卡,能不能写那要看技术,但是读,各家的芯片都应该是支持的。
如果你读不出来,可能是参数没选对。

我是绝对的小白,第一次玩这类东西,连各种卡都分不清楚。但是卖模块给我的商家,配套发来的除了模块,还同时有一个钥匙扣和一张方形白卡,按说他给的这两个至少都是PN532能读的吧,但他给的钥匙扣就识别不了,我试了几个不同的上位机软件都一样。为了验证是不是发来的这个钥匙扣是坏的(虽然几率不大),我把证实能开门的物业发的钥匙扣放上,依旧不能读写。另外找了一张此前买另一种RC522模块配送的方形白卡,也可以读写。

至于我用的软件,一是github上的那个开源项目NFC reader,好象是最新版1.7的,识别不了钥匙扣。然后网上教程里的“老司机的店”的上位机软件,也是一样。方形白卡能读能写,但钥匙扣无论哪个都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一下,还是要搞清楚问题的本源--到底我要复制的“钥匙扣”是什么玩意儿(到底是IC卡还是ID卡先)。SO ...

看线圈厚度是I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