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黑群晖-关联百度网盘-延时下载上传操作

楼主(2019-07-22):
RT
蜗牛星际  入手一只A款带PCI预留空位。
安装后黑群晖系统后,每天固定时间 开关机。功耗30W左右,所以每天23-8点之间是关闭的。
----
目前大部分网络资源,在使用时,通过百度网盘分享得。没有充值会员的情况下,那个10 KB/s  的下载速度是多么的感人肺腑。

鉴于有自己的NAS 情况下,作为下载机使用,就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即 延时下载/上传操作

操作步骤:
a.电脑浏览器进入群晖系统,套件中心-安装 Cloud-Sync
b.打开 Cloud-Sync ,左下角添加 ,选中百度云,点击下一步 登入 授权后
c.设置本地路径、远程路径、同步方向根据需求选择,下一步即可,然后点击 应用
d.同步路径 自己选择。(建议 在一级目录下建立上传、下载文件夹,并设立权限 只下载 和 只上传 。这样方便区分)
e.网页打开百度网盘,会新建一个   【我的应用数据】文件夹 打开后是 【Cloud Sync】 文件夹
f.以后每次 有需要下载的 网盘资源,直接保存,选择路径就是 我的应用数据-Cloud Sync-下载文件夹/上传文件夹

网友A:
我的黑群晖百度云同步也不快200K每秒左右,家里迅雷下载能20多兆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黑群晖百度云同步也不快200K每秒左右,家里迅雷下载能20多兆每秒

延时下载上传操作,群晖做为下载机,文件中转站使用。

至于PC 下载百度网盘里面的文件,有很多方式方法。

网友:
放弃百度盘分享看电影了
原来也一直百度网盘看电影,有些资源能秒下

但是自从有了群晖,再加一个玩客云,资源都下载了再看了

同样1080的视频,通过百度网盘确实能看,但是放大后明显发现视频模糊,估计只有720就不错了
但是把这个视频下载后再看,清晰度有明显改善

所以现在除非没办法,一般只用玩客云下载视频了。

网友:
用了两年了,就是速度慢了点,整体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