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拆修』作死拆修一袋苹果mini换外屏电容屏

楼主(2019-07-22):
『X拆修』作死拆修一袋苹果mini换外屏电容屏
讲真,换这个是亏掉了裤头。姑姑对我很好,她的苹果外屏给她女儿的前男友的姐姐的女儿摔外屏裂,但是能用。但姑姑对我又很好,这不,姑姑说平板有问题就拿过来给我看,我顺势就想帮她外屏换掉,毕竟苹果的外屏触摸与液晶是分开的,只是这赔本的买卖赔的裤头都没了。。买了两个外屏,最后老板善心大发,坏的换个新的。。。终于在第三次换的时候小心翼翼换好了。小姑也开心的合不拢嘴。。。
小姑的一袋苹果mini。。。不止外屏碎,四个角基本是变形了,修正难度大,用锉刀把影响外屏的因素全挫掉了

拆外屏其实蛮简单的,热风枪,没有的话就用电吹风

清理残胶和碎玻璃

再次尝试,其实碎屏还是可以用的。

清理的惨渣,需要注意不要划伤手

这种边角缝隙真是脏的不行啊。

继续拆,液晶屏和地板要挂在边上才能拆排线,实在是一大败笔,这三次折腾老怕把液晶屏弄坏了

露出电池

然后才能拔掉排线

顺利拆下外屏

后来新的外屏安装,均用了一次性橡胶手套,折腾了三次外屏,用了三幅手套,就怕在液晶屏和盖板上留下指纹

这是情理边缘残渣,脏的不行啊

新的屏幕,废了两张外屏

最终问题就在这里,排线很长,应该成S型藏在主板框这里面

就是这里,刚好能藏,新的排线要弯曲到刚好藏在里面

否则下场就是如此,触摸失灵

最终把前两个废屏摘了寄给老板,老板送了一个新的给我。

最终看到姑姑开心的笑,还是很满足的。

网友:
顶一下哦,技术活开干

网友:
吓偶一跳,还以为X同学搞了一袋苹果mini来折腾呢

网友:
拆了一袋苹果,手艺应该算是练出来了吧

网友:
电路板在哪,没看到

网友:
好厉害,就是大胆开搞

网友:
上次给同事换手机屏也是,中间有个地方有凸起的东西没在意,应该是胶一类的东西没清理干净,装完一捏,外屏又碎了

网友:
謝謝分享 能力越发给力,啥活儿都会。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折腾成功。。。。。

网友:
嗯,一袋苹果,好大一袋

网友A:
我就问一句,姑姑的女儿的前男友的姐姐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一句,姑姑的女儿的前男友的姐姐怎么样?

有小孩了,长得比较魁梧,可能跟地区有关系吧

网友B:
换做是我,估计5块都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C:
还以为楼主那么土豪,买了一袋苹果。。。。。。。。。我都拆坏两个了,那些排线真的艹蛋,用卡片围着边缘划开,直接排线划撕裂了

网友:
女儿的前男友的姐姐的女儿

网友D:
听说过一种碎屏修复液,只要屏不缺块碎片,涂上去,再操作一番,等干了,就象完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做是我,估计5块都不一定能修好!

出道以来又不是没修坏过,有的时候直接把屏幕修到直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楼主那么土豪,买了一袋苹果。。。。。。。。。我都拆坏两个了,那些排线真的艹蛋,用卡片围着边缘划 ...

我同事第一次换电池就直接把屏幕排线拆断了,最后直接换了一部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过一种碎屏修复液,只要屏不缺块碎片,涂上去,再操作一番,等干了,就象完整的一样
...

是不是类似于白边修补液一样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