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机械定时插座

楼主(2019-07-22):
拆一个机械定时插座,应该是80年初出差到北京在王府井买的,已经闲置了有一二十年了

正面,很久没用积了很多灰尘

定时器最长可定120分钟

插座口两边还各有一个,看logo像三菱的标记

侧面

另一边

背面

原来是金菱牌,上海手表七厂(当年上海有多少手表厂,那位大神科普一下)负载只有6A在当年是够用了,现在就太小了

保护胶川已经老化了

缺肉了,这种材料很硬很脆,是不是塑料???

崩下来的

内部

定时器全铜的

插座部分

所有罗丝孔都预埋了铜罗母,当年的做工就是实在

活动挂川

清理了一下好看多了

END

网友A:
一开始我还纳闷为什么是手表厂出品,拆开后我就想明白了

网友B:
铜件厚实,做工好,质量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我还纳闷为什么是手表厂出品,拆开后我就想明白了

关键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件厚实,做工好,质量可靠!

那时候质量有保障

网友C:
头一次见到全金属齿轮的,可以给风扇倒计时用,避免睡觉着凉。好像烤箱的倒计时机芯,也是全金属齿轮,要求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见到全金属齿轮的,可以给风扇倒计时用,避免睡觉着凉。好像烤箱的倒计时机芯,也是全金属齿轮,要求 ...

以前老式好象都是全金属齿轮

网友D:
铜件厚实,做工好,质量可靠! 估计也不便宜 折算成当时的物价应该值半斤羊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件厚实,做工好,质量可靠! 估计也不便宜 折算成当时的物价应该值半斤羊肉了 ...

记得好象是9元多吧,记不太清了

网友:
定时器不错,全铜的。快成文物了。

网友:
就是闹钟的简化版,那些黄铜件可以用到万古千秋了;不像现在的塑料家伙~前两天正用定时电扇突然啪的一声定时器哏皮了,拆开看到牙齿掉了一堆,换了一个没多久又噗的一声再也上不了弦了,打开看到主轴上挂发条的塑料勾脱落,没法又把掉牙的定时器打开取用主轴换上,现在接着用,但愿维持到秋后......

网友E:
这种塑料是酚醛/密胺树脂,热固性的,不会变软融化,超温后会分解,阻燃的。除了稍脆点,实际性能比现在薄皮热塑性外壳的某牛好得多。遗憾的是,过去还有些好产品可能被以不符国家新标准为由,不让生产了。如下图这个插座,以钢珠弹簧锁紧插头,铜片专职导电,充分利用不同材料优势,配上带孔的插头,锁定效果更佳。http://img.mydigit.net/Mon_1411/88_821341_897232cabfc4888.jpg?149

网友F:
做工很实大。还可以用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塑料是酚醛/密胺树脂,热固性的,不会变软融化,超温后会分解,阻燃的。除了稍脆点,实际性能比现在薄 ...

涨知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很实大。还可以用很长时间。

基本上不会用它了

网友:
卧槽,这设计不错,用过不少这种插座就没见过这样的,还有这种插座的可以考虑自己D个这种钢珠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