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台达笔记本电源输出问题

楼主(2019-07-22):
这个电源有三条线输出,有一条可能是检测什么的要检测到东西才正常输出,请教那位高手能不能跳过那检测平时不插负载能正常输出?

网友A:
有的苹果电源,不插到机器上无电压输出的。

网友:
3.4V直接拉低可能会有输出,有个PMOS控制输出的,3.4V不知道是不是MOS的g极电压。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把检测线对地短接就可以直接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苹果电源,不插到机器上无电压输出的。

我买过一个16V到18V的故障苹果电源,回家用多圈电阻试了半天才有输出,后来加开关和指示灯能继续用,先插电源适配器好几秒,再接通开关才能负载输出。

楼主:
我把那个检测线跟0V短接就是也没输出,不知道是不是要输入一个电压?

楼主:
请教下那位高手知道怎样才能正常输出呢?看这电源小乔做工不错,那位高手帮忙弄好可以送一个这电源,目前手上有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