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温湿度计拆开看看!

楼主(2019-07-22):
新买的温湿度计到了!拆开看看!构造真简单啊!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机械式的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都是这样子,指针加个游丝式的金属片。

网友A:
温度知道原理,湿度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知道原理,湿度是什么原理呢?

图片已更新!温度的盘簧两个面都是金属的!湿度的一个面是金属,另一个面像是纸质的!应该是纸质受潮带动金属面一起变形带动指针变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知道原理,湿度是什么原理呢?

好像是一种能吸收空气水分的合金,我以前只听说过毛发和松果,可以做一个简易的相对湿度计。

网友:
这温度计不能量体温,误差2度要出人命了;小学时去气象箱抄湿度数,湿度计是毛发的,想来这种金属片湿度计也是大概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