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微型纯铜散热片Diy

楼主(2019-07-22):
此散热片出处大家都懂滴……
尺寸刚好,很厚还是纯铜呢
顺手将输出电容换上固态!
主电容换上400V68U,原来是47U。
完工

网友A:
啥电源值得你这么改,换的固态电容的价格估计比这个电源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电源值得你这么改,换的固态电容的价格估计比这个电源都贵

废旧显卡拆出来的固态电容啊……
这个电源是18650锂电智能充电器,同时可充4颗各1000MA独立电流!

网友:
要我就用铝,除非你铜片加水冷

网友:
这个我都是当铜鼻子来用。IGBT的最好了

网友B:
那个不是固态,就是普通贴片电解,华宏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固态,就是普通贴片电解,华宏制造

不是日本化工的吗?仔细看看标

网友:
功率管拆下的金属片,顺便可以当LED铝基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固态,就是普通贴片电解,华宏制造

没有设备焊接不了贴片电容呢……

网友C:
是纯铜不错,属电解铜,纯度很高的紫铜,而插排/自来水水阀之类的“纯铜”只是黄铜/青铜非“纯”铜,都是铜合金(应该叫“杂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纯铜不错,属电解铜,纯度很高的紫铜,而插排/自来水水阀之类的“纯铜”只是黄铜/青铜非“纯”铜,都是 ...

很久没有看到紫得发红的铜片了

网友D:
跟你一样,舍不得扔掉坏管子。我用来压过接线。当散热效果差点。
容量小了点吧,上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你一样,舍不得扔掉坏管子。我用来压过接线。当散热效果差点。
容量小了点吧,上千好 ...

铜瞬间吸热能力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