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的能耗

楼主(2019-07-22):
今年5月份买了台大品牌的空调,由于是9平方的小房间,就买了奥克斯能耗3的1P的空调,这段时间总感觉电费有点高,比我房间14平方买了台海尔1P能耗是5的空调费多了,早上同一时间测l了下,说明下我的房子是东西向的,奥克斯是装西边的,海尔是装东边的,当时环境温度东边比西边高。问下各位老友,我这台空调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就测下瞬时功率有什么用??

网友:
我自己感觉海尔的东西比较靠谱,aux的不是被格力的举报了吗。

网友:
这个能耗标准就是用来忽悠老百姓的。
有用的还是输入功率。

楼主:
你就测下瞬时功率有什么用??

这个不是瞬时功率,这个是压缩机启动3分钟后到停机时的功率,上下浮动大概有10W左右

楼主:
我自己感觉海尔的东西比较靠谱,aux的不是被格力的举报了吗。

为什么没召回呢??

网友:
这个不能单纯比较输入功率吧,还要结合室内温度,室内保温程度来看吧,我觉得要省电还是买变频吧

楼主:
这个不能单纯比较输入功率吧,还要结合室内温度,室内保温程度来看吧,我觉得要省电还是买变频吧

我比的是压缩机功率虚标,

网友A:
我看了一个帖子非常有意义的讨论。先说结论。定频空调,算法得当的话,搭配循环扇,不考虑环保因素的话,制冷除湿效果胜过变频。而且便宜好修,不分卧式客厅。其中说到,除湿是本质,制冷是现象。

网友:
把俩空调的标互换一下试试效果

网友:
你这个定频空调,运行起来,就是800多瓦,停机就是10-20瓦。没啥意义。变频空调还是可以测个保持温度时候的瞬时功率的。

定频机开开停停的,关键就是一天耗多少电。你那个插座也是能测的。

不过一天耗多少电的关键因素是房间保温效果怎么样。和空调的质量关系不是非常大。比如我家一天5度电就够了,你的房间保温不好,15度电也不够。

网友:
LZ这款是不是就会奥克斯被举报的型号之一啊?贴标上的能效比是按照国标在额定工况下测出来的,实际使用肯定会有一定偏差,不过说实话LZ这个偏差个人觉得也确实大了点。。。

网友:
董大小姐不就是举报的奥克斯能耗等级造假嘛,看你功率计标示的760,实际894

网友:
制冷剂放一点出来就省电了,但要保证运行时压力达到4.5KG到5KG压力,压缩机负荷轻了就省电,我也有一台奥克斯1匹定频,也是达到900瓦耗电量,另有一台科龙的1匹定频,因装的时候放制冷剂放多了,只有4.5KG压力,定测耗电750瓦左右。为什么会放多呢,是这狗RI的安装工,我嫌他放制冷剂排空不够,他就开大阀门拼命放,赶紧叫停止还多放几秒才关,现在制冷剂只能说刚刚够,希望不会漏。

楼主:
你这个定频空调,运行起来,就是800多瓦,停机就是10-20瓦。没啥意义。变频空调还是可以测个保持温度时候的瞬时功率的。

定频机开开停停的,关键就是一天耗多少电。你那个插座也是能测的。

不过一天耗多少电的关键因素是房间保温效果怎么样。和空调的质量关系不是非常大。比如我家一天5度电就够了,你的房间保温不好,15度电也不够。

我说的是虚标功率,不是比效果

楼主:
制冷剂放一点出来就省电了,但要保证运行时压力达到4.5KG到5KG压力,压缩机负荷轻了就省电,我也有一台奥克斯1匹定频,也是达到900瓦耗电量,另有一台科龙的1匹定频,因装的时候放制冷剂放多了,只有4.5KG压力,定测耗电750瓦左右。为什么会放多呢,是这狗RI的安装工,我嫌他放制冷剂排空不够,他就开大阀门拼命放,赶紧叫停止还多放几秒才关,现在制冷剂只能说刚刚够,希望不会漏。

这样制冷效果就差了。我买的是新空调,不是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个帖子非常有意义的讨论。先说结论。定频空调,算法得当的话,搭配循环扇,不考虑环保因素的话,制 ...

我觉得搭配软扇叶的微风夹扇也不错,大多数微风夹扇功耗才几瓦。定频循环扇最好性价比高点,变频循环扇虽然功能多但是性价比低。

网友:
我的窗机1p还没测试功率多大不过现在风扇很吵,我拆下来了打算自己买配件换一个风扇

网友:
海尔能效比
2300/855=2.69
AUX能效比
2500/894=2.79

网友:
理论上1p空调是指输入功率735w的机器,是英制单位制力的标法,我国空调使用的是国际单位制,只有“w”没有“p”的标法。这跟“磅”与“千克”类似。
看你两个空调分别是825w和760w,那么825w比1p大不少(大1p?),而760w也大于1p。楼主测到的855.2w和894.1w是两空调的实际功率,都比标称功率大,可能与现在的实际电压偏高有关,因为电器的功率跟实际电压的平方成正比,而标称功率则是220v额定电压下低功率。
至于894.1w超出760w很多可能是雪种太多或冷凝散热不良,压缩机超负荷~这对机器寿命有不良影响;也可能是此机本来就是8百多瓦,只是名牌上标的小了(厂家为了以少数的机型布局系列的产品型号,有时会把相同的机器标成不同的型号;只是现在都把小虚标成大的,少见把大的标成小的),此时对机器无害那么你以买小的价钱得到大的机器~赚到啦。楼主测到的功率不能说明能效如何,能效需要“规定条件”下才能测量,只有权威部门才有规定条件~所以能效贴是不是花钱买的也没人知道。
测量压缩机工作温度可以粗略判断是否超负荷:对照压缩机温度参数表,若温度超过上限就是超负荷,超温会使机内零件磨损和绝缘老化加快甚至烧毁也浪费电能。